新人求助,怎样修改一个后缀为bin的文件内容

楼主:
怎样修改一个后缀为.bin的文件内容,不知编码的情况下

网友:
bin文件也就是二进制文件,不存在编码问题,只有文本文件才有编码。用支持HEX编辑的软件就行,这样的软件很多,我常用pspad editor。

网友:
用Hex Editor Neo打开

网友:
采用WinHex就可以。

网友:
直接用UE就能更改,不过改完更不知道是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