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FPGA高云GW1N-4系列开发板测评】——2、补个开箱贴开发板与购买的Flash

楼主:
   开发板收到有几天时间了,已测试了几个程序,开发环境比较友好,上手快。

   今天某宝购买的Flash芯片也到货了,顺便一起来补个开箱贴。

   好大的盒子,中间一个大芯片图案,logo中的“W”,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像是双手托起两扇窗,又像是一双眼睛,放眼未来吧

   侧面贴有一张标签,开发板型号“Mini Kit GWIN-4B”,其中的4B很关键。之前按原理图和参考手册建好了工程,选的型号是“GWIN-4”,收到板下载程序错,识别芯片ID错误,仔细观摩了板子才确定芯片是“GWIN-4B”系列。在GWIN-4、GWIN-4B、GWIN-4D三个系列中好像都找到“GW1N-LV4LQ144C6I5”,挺神奇的。

   打开包装箱,一共三样东西,开发板、USB线、快速应用手册

   第一页,有清单和简单介绍

   第二页,试过网址,没有找到对应的样例工程。参考一下,简易测试步骤

   第三页,编译结束提示,下载运行程序

   第四页,告诉开发板跑默认程序后的效果是LED灯循环亮和数码管0到9循环亮。

   开发板正面,两颗主要芯片,FPGA芯片和下载器芯片,除按键、数码管、LED外,其余所有IO都引出。

   开发板背面没什么芯片,贴有产品序号标签。话说4颗橡胶垫脚味道的确是有点,得晾一晾。

   板卡序号与包装盒序号一致,很讲究。重要的事情说三遍,GWIN-4B、GWIN-4B、GWIN-4B

   通电跑试下默认程序。效果的确是16颗LED灯循环亮,数码管0到9循环亮。默认程序效果留个影,过几天会刷掉。

   板上少颗外置Flash芯片U2,某宝下单买了两颗,其中一颗华邦W25Q64JVSIQ,一颗兆易GD25Q64CSIG。

   兆易GD25Q64CSIG

   华邦W25Q64JVSIQ

   要问为啥买两种,往下看。高云FPGA支持的华邦完全一致型号没找到,有点风险。

   兆易的型号GD25Q64CSIG确定可以使用。

   开箱贴完毕,接下来正式开搞。

网友:
我的胶垫被我扣掉封存了

网友A:
我焊的是3.3V的华邦W25Q64JVSSIQ Flash,应该也支持吧

阅读改变人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焊的是3.3V的华邦W25Q64JVSSIQ Flash,应该也支持吧

可以试一下,如果芯片ID识别码与支持的器件一样的话是可以的。有时芯片容量相同,但是识别码不同,指令集不同,有可能会不兼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一下,如果芯片ID识别码与支持的器件一样的话是可以的。有时芯片容量相同,但是识别码不同,指令集 ...

好的,多谢。我到时候测试一下

阅读改变人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的,多谢。我到时候测试一下

刚焊上试了,W25Q64JVSIQ是支持的,下载设置中器件得选W25Q64B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焊上试了,W25Q64JVSIQ是支持的,下载设置中器件得选W25Q64BV

感谢楼主测试

阅读改变人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焊上试了,W25Q64JVSIQ是支持的,下载设置中器件得选W25Q64BV

楼主,我可以单独外部FFLASH进行读写吗?我发现选择外部flash引脚,会说引脚有约束

阅读改变人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可以单独外部FFLASH进行读写吗?我发现选择外部flash引脚,会说引脚有约束

如果要把外部Flash用作普通SPI,那么需要将MSPI双功能管脚设置一下,配置为通用IO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怀揣少年梦 发表于 2021-12-23 16:00 楼主,我可以单独外部FFLASH进行读写吗?我发现选择外部flash引脚, ...

试了一下,果然可以,大佬就是大佬

阅读改变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