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Motor Control Workbench的问题

楼主:
我想用ST Motor Control Workbench配置直流无刷电机无霍尔驱动程序,

上桥臂和下桥臂都确定了,如何在软件里配置反电动势的管脚呢?谢谢!

网友:
这个是不是反电动势的接口?谢谢

网友:
找到一段貌似换相的声明

这下可奇怪了。

网友A:
是这个adc输入脚,你是三个adc分别检测吗?要看原理图,有单电流检测的算法,有双电流检测的算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adc输入脚,你是三个adc分别检测吗?要看原理图,有单电流检测的算法,有双电流检测的算法。

三电流分别检测。关键是这个软件生成的代码不能直接用,很讨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三电流分别检测。关键是这个软件生成的代码不能直接用,很讨厌。

应该可以吧,我试过他的参考板,弄了就跑了。

你看看是不是你自己的板子和参考板子哪里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吧,我试过他的参考板,弄了就跑了。 你看看是不是你自己的板子和参考板子哪里不一样。

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