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原理

楼主:
准备DIY一个调光灯,找了一个电路图,RG是光敏,在光线弱时灯的输出亮度增大,光线强时台灯输出亮度暗,因环境的变化改变台灯的亮度变化。图中标识的N是个氖泡,发光的样子类似蜡烛的黄色光。

调节R3可以改变灯的亮度。R3其实可以换成一个可调电阻。

大家帮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原理。

电路中的电容C起什么作用?
S开关的1、2挡起什么作用?

网友:
开关拨到1,是灯光的亮度随外界的亮度变化,拨到2是固定亮度。

电容C的作用是C充电后超过氖泡的起辉电压后向2N6565放电用的。

网友:
『电路中的电容C起什么作用?』

每半个交流周期,R2R3或者R2RG分压经VD5对电容C充电。当C两端电压超过氖泡起辉电压后氖泡导通,晶闸管被触发导通。交流市电过零时晶闸管关断,电容两端电压很小(实际上是氖泡停止放电电压加上晶闸管门极电压)。

网友A:
依楼上所述,R3和RG决定了氖泡起辉电压的大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依楼上所述,R3和RG决定了氖泡起辉电压的大小。

『R3和RG决定了氖泡起辉电压的大小』

不是。R3和RG决定了电容的充电速度。氖泡的起辉电压在环境温度不变时基本也不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3和RG决定了氖泡起辉电压的大小』 不是。R3和RG决定了电容的充电速度。氖泡的起辉电压在环境温度不 ...

如果是充电速度的话,那在氖泡工作的时候调整R3,怎么会改变亮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充电速度的话,那在氖泡工作的时候调整R3,怎么会改变亮度呢?

氖泡开始工作(起辉,或者说导通)后,电容不再充电,而是放电。此时调整R3,对白炽灯亮度没有影响。对白炽灯的影响,要到下个半周期才能够体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充电速度的话,那在氖泡工作的时候调整R3,怎么会改变亮度呢?

我们从交流市电过零开始谈。

交流市电过零,R2RG两端电压也为零(注意氖泡已关断,晶闸管已关断,整流桥正负端之间并没有接电容)。随着交流电压从零开始增加,RG与R2构成的分压电路上电压也增加,经过VD5对电容C充电。电容充电还有另一条路径,就是通过RP为电容充电,调整RP可以改变电容充电速度,RP越小,充电速度越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充电速度的话,那在氖泡工作的时候调整R3,怎么会改变亮度呢?

电容C充电到氖泡起辉电压(一般需要100V左右),氖泡导通,电容C对晶闸管门极放电,晶闸管门极触发晶闸管导通,晶闸管导通后两端电压仅1V多,白炽灯中流过电流而发光,此时整流桥两交流端电压很小(就是晶闸管导通后压降1V多加整流管压降)。交流市电瞬时值降低,接近过零时晶闸管关断(下半个周期开始时晶闸管不会立即导通,白炽灯也不发光),各电阻和VD5重新对电容C充电,直到电容C两端电压达到氖泡起辉电压,氖泡起辉,触发晶闸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充电速度的话,那在氖泡工作的时候调整R3,怎么会改变亮度呢?

电容C是交流的每半个周期充电放电一次,晶闸管是每半个周期触发一次。白炽灯每半个周期晶闸管触发后才发光。

如果RP调大,显然电容充电会比较慢,在交流过零后比较更长一些时间才使得氖泡起辉,那么显然晶闸管导通时间就要变短,白炽灯变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