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保护装置 必须靠近连接器放置么?这是为啥?求大佬普及一下

楼主:
ESD保护装置 必须靠近连接器放置么?这是为啥?求大佬普及一下?

降低串联电感?这么个意思对吗?

网友:
给你分享一篇文章,或许可以解答你的提问。实战经验:PCB板的ESD保护电路设计https://zhuanlan.zhihu.com/p/364515011

网友:
这个其实也没有一个标准的说话,总结来说就是降低对信号的干扰。

靠近连接器放置,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护后端电路

如果靠近后端,其实也有道理,在进入后端电路前卸掉能量。一般有连接器的放在连接器处,这个是个常规做法

网友:
ESD保护器件应放置在连接器或端口处,以便在ESD进入电路板之前有效抑制ESD事件的发生。

网友:
ESD保护是指保护线路板不因静电而遭受破坏。

静电进入电路板主要有两种方式:

① 通过机箱或机壳上的连接器,这类静电进入的方式通常称为接触放电;

② 通过机箱或机壳上的缝隙,这类静电进入的方式通常称为空气放电。

对于接触放电,防护的方法就是在连接器的各个引脚上设置 ESD 器件。

显然, ESD 器件应该离连接器引脚越近越好,

这样能量就主要被 ESD 器件吸收,从而起到保护线路板的作用。

对于空气放电,主要通过结构设计来完成静电防护的功能。

一个经验数据是 1cm 的路径长度对应 1 KV 。

比如,对于 4 KV 空气放电,从(绝缘的塑料)机箱或机壳上的缝隙

到达 PCB 的路径长度至少要有 4 cm 。

PCB 走线也有一些 ESD 的防护措施……这里不展开了。

网友:
对敏感器件进行静电屏蔽和和外接ESD保护器件是对付ESD测试常用的方法。

网友:
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于外部电缆耦合的ESD防护,显然保护元件应该在外部电缆接入处就近布置,这么做是为了及早尽快的抑制外部危险因素。类似的,有些对外电气接口可能直接触碰人体,这种情况也应该将ESD抑制元件就近布置,理由一样。如果ESD信号的来源可能在内部或者是经非特定接入点的引入,那ESD抑制元件的布置可能需要布置在敏感电路/元件的附近,不过仍需要分析具体情况才好最终判定。

网友A:
如果是接口,就要放在靠近接口的地方,EMC的处理原则就两个,一个是疏,就是分流的意思,ESD,电容就是采用疏的方法;一个是堵,就是降低往下流通的能量. 打个比方,下大雨时,为了防止水库崩塌,一方面是放水,一方面筑坝。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接口,就要放在靠近接口的地方,EMC的处理原则就两个,一个是疏,就是分流的意思,ESD,电容就是采用 ...

你这个比喻很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