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楼主:
51单片机这个程序怎么改使开关再按一次使功能结束啊?刚接触51单片机求教,多谢了

网友:
检查一下key按下了就把定时器关掉就结束了。不过结束之后最好给数码管再扫一次,给个固定的显示值。或者熄灭(就是给p0一个你想要的值)。

不关定时器也可以,就设置一个标记flag,flag初始为0,定时器里面看到这个flag为0就显示,其他就不显示。那你主程序就根据你的按键按下情况去改变这个fl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