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ISM330DLC这颗能用那颗芯片来替代或者其它品牌,盼各位大神回复!

楼主:
如题目!谁知道ISM330DLC这颗能用那颗芯片来替代或者其它品牌,盼各位大神回复!

网友A:
是用这颗芯片时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用这颗芯片时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价格贵,交期长,需要找个替代料或者别的品牌来替代掉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价格贵,交期长,需要找个替代料或者别的品牌来替代掉它。

同品牌替换的话ST还有一个ism330dhcx,价格应该比这个高,如果只考虑交期你可以找代理问一下。

其它品牌替换因为这里是ST的官方版块,没法给你建议,你可以找做传感器的代理问一下,方便了解货源情况。

网友:
以前用ADI的ADIS16488和ADIS16375,没用过这种芯片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