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信可NB-IoT模组测评-上电

楼主:
第一关就差点被卡住。。。

收到安信可NB-IOT模组之后,我阅读了各文档,感觉这个模组其实很简单,从原理图上看,主要是一个主芯片EC-01F,一个USBUARTCH340芯片。

当配置的时候,USB线连接到CH340上,转成UART信号,RX直接和J13脚以及EC-01F18脚相连,TXJ12脚通过二极管隔离,连接到EC-01F17脚。

作为核心芯片的EC-01F,没有找到更多的编程资料,但给出了AT指令集,也就是说可以尝试通过AT指令向该芯片下各种命令。

根据手册的说法,缺省波特率为9600,可惜我使用SecureCRT,发现在该波特率下没有任何回应。

尝试重新烧写,得到的信息如下:

另外,即使接了线,板上的Link灯不亮。这个灯通过GPIO5J23脚)也可以点亮。后面会介绍似乎不是这样的。

故推测要么是主芯片出问题了,要么是CH340转换出问题了,既然如此,不妨通过外接一个UART验证,连接到板上的RX1TX1J123脚),给板子加电。打印如下:

貌似……不能使用啊

不过还是不死心,再试试烧写,似乎成功了!

但是SecureCRT没有回显,尝试重新上电,随便输入几个AT指令集

貌似成功修复。

不过Com6还是不能使用,推测CH340片子是坏掉了,不过电脑的驱动里面倒是正常的。

另外关于Link灯不亮的情况,我尝试用杜邦线连接各GPIO口的时候,发现J25脚(原理图上是3)高电平可以点亮这个灯。

由于没有找到相关软件开发资料,又不太想直接用电脑来驱动这个片子,下一步准备把树莓派拿出来一起组合使用,不过有点麻烦的是不能直接通过usb来写AT指令,还需要用GPIO模拟(免得再浪费一根USB-to-Serial线),估计还得在树莓派上摸索一下。。。

网友:
CH340你试试把TX和RX短接,用电脑发一下数据试试。

网友A:
感觉烧入固件没那么容易,看看有没漏掉什么特殊的操作?比如要复位什么的。

网友B:
为什么要重新烧写固件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重新烧写固件呢?

因为不烧固件是乱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烧入固件没那么容易,看看有没漏掉什么特殊的操作?比如要复位什么的。

很简单的,因为即使打印的是乱码,但实际上有个AT+rest命令是下到设备了,重启的时候应该是有个非打印字符被检测到,然后软件再开始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不烧固件是乱码啊

我这直接AT指令就通信成功了,不过再一次上电出现了个问题,需要用别的波特率接收一下在换回正常的波特率,不知道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