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T-23-3封装锂电池保护芯片小电流放电 欠压保护失效问题

楼主:
SOT-23-3封装锂电池保护芯片小电流放电 欠压保护失效问题

网友:
意思是低于3V还没保护

过放保护失效?

网友A:
建议使用DW01+8205的组合

或者单片DW03/DW06

网友A:
仔细看下datasheet

欠压保护的下限是2.4v不是3v哦

你可以测试下电池或者电源到2.4V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关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下datasheet 欠压保护的下限是2.4v不是3v哦 你可以测试下电池或者电源到2.4V的时候是不是可以 ...

可以关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使用DW01+8205的组合 或者单片DW03/DW06

放不下

网友B:
欠压保护是2.4V,不是3V。3V是恢复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欠压保护是2.4V,不是3V。3V是恢复电压。

我验证过的  低于3V会关断输出  但是长时间小电流慢慢放电到3V  竟然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