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I-Mu/幻响幻响 羊眉吐气 蓝牙音箱

楼主:
这个羊眉吐气 蓝牙音箱还是2015年,参加咱们eeworld活动的礼品,

这个蓝牙音箱回来后,送亲戚了,经过这么多年的使用,听说一直好用,最近按键蓝牙连接时按键按坏了,又返送回来,让检修,,,

那几年的蓝牙音箱,在进行蓝牙连接时,”蓝牙模式””“已连接”,声音很大,这种声音又不能调节。按键因为时间久了,已经脱落,用胶粘后还能使用一段时间。

今天顺便拆解一下,分享一下里面的电路、芯片、结构设计的一些特点,总体感觉在2015年的工艺水平,还是比较优秀的工业设计。

无论从结构、声学、电子学、供电等,都值得研究研究

这种蓝牙音箱,没有3.5mmAUX输入,主要是突出蓝牙功能

下面开始在拆解之前,说下这个蓝牙音箱的外观设计,很多外观和功能设计还是很值得的学习的

下面再拆解的过程中,慢慢分析,希望大家提出宝贵意见

 两个羊角采用了进口的亚克力材质并且经过抛光处理

整个外观设计,整体的色调搭配也比较简单,主要以白色和银色为主,但是感觉,对于蓝牙音箱设计来说,个人感觉还是有点体积偏大。

音箱是内置电源的,音箱正面也就是音箱的扬声器部分

从网上卖家那里找了一下这个产品的设计示意图

喇叭的外部则是一层绒布面,摸上去还是挺舒服的有一种棉布的感觉,

镶嵌了金属帽子组成的振膜,,,

从声学的理解是这样的,在搭配在理论上能够让低音下潜、更深、让声音更浑厚。

正中位置印有幻响的LOGO

把蓝牙音箱的四个脚的脚垫扣开,准备拆解的第一步

据说是根据声学原理,精心加入倒相孔元素,使低音下潜更深更醇厚,不是一般的脚垫孔

音量大小控制比较明显的是+—

 音量加,减键,音量大小控制比较明显的标识是+、-,,,

下面红框,就是按键坏了的按键,,

按键设计很独特,

电源开关键放在了"羊尾巴"的位置,圆圆的按键特别像羊尾巴,按键的触感比较干脆,按压的过程中能够听到"咣当,咣当"的声音

然后,“蓝牙已连接”“蓝牙模式”等

电源键下方就是USB充电口以及音量加减键按钮,长按三秒电源键就能够驱动音箱,

下面的图是,从扣开的脚垫出,窥视好一下电路板的内部是什么的结构,以便进行拆解,,,,

下图所标的1和2 是按键开关和电路板连接处的外观

也操作比较频繁的地方

理论上也是蓝牙音箱最易损坏的地方,因为使用最频繁

拆解到最后,看,按键和印制板PCB的连接是用胶粘接,,感觉这样的工艺是个失败

扣开的整体拆解,准备开始

拆掉几个固定的螺钉后,基本上就打开了

如果大家搞过整体产品设计,就可以大概判断出,外壳的设计还是稍微有点小难度的,毕竟属于艺术外形的设计

拆开看到内部件的注塑工艺上的差异跟结构工程师的心意了

印制板上的IC芯片比较小,需要进行技术处理才能拍出

其实,纵观大部分蓝牙音箱,这类方案,无外乎有这几种IC方案

多媒体芯片
充放电芯片
音频功放芯片
扬声器+音腔

用的是GD/兆易创新 的MD25D80SIG内存芯片 封装为SOP-8

音频控制芯片是RDA5876,贴片QFN-32芯片

RDA5876RDK5876RDK5876M音频控制芯片全新原装贴片QFN-32芯片
RDA5876将业界领先的蓝牙和FM无线电调谐器集成在一块芯片上,并对移动应用进行了优化。蓝牙和FM可以同时独立工作,低功耗水平的目标是电池供电设备。

常见的Micro-USB接口

炬力的ATS2805B是专门针对蓝牙音箱开发的主控芯片

ATS2805B是炬力专门针对蓝牙音箱开发的主控芯片, 具有高性能、低功耗,高集成度、 高灵活性的特点。它拥有一个低功耗的MIPS处理器内核,且内建了高性能的各类硬件加速器 。

仔细查了一些 ATS2805这个IC的数据手册,它支持蓝牙立体声音乐播放(A2DP),蓝牙免提(HFP),蓝牙无线控制 (AVRCP)和其他控制类蓝牙协议,具有高品质回声消除和噪音消除算法,是一款高性价比的蓝牙音箱和立体声耳机解决方案。

且ATS2805还内建音频解码器,支持APE,FLAC等无损解码,内建ADPCM编码器支持高品质录音,内建高性能USB接口,SD/MMC卡接口;

关于PCB天线设计,ATS2805的硬件设计有这方面的介绍。

 下面的图, 终于拍了比较清楚的图片了

但确实发现有个打磨的IC,算是设计者对自己的设计过程进行知识产权的保护,理解,在次,对打磨的芯片也不进行过度解读了。

顺便进行一下主要IC的解读

用了当年比较火的RDA蓝牙模块,RDA5851S主要特点:

1:解码功能,支持MP3/WMA/WAV等格式
2:蓝牙通话,立体声输入,可带收音
3:带TF卡控制
4:供电电压:3.3-4.2V
5:蓝牙版本 V2.1+EDR

查了一些,RDA目前生产的蓝牙模块,选型指南还是那几年的资料,说明新的同类功能的IC已经更新换代了,不然人家IC厂家怎么生存,,,,

大体上,主要功能还是一样的,比如,下面的几个
RDA5876A,蓝牙+ FM系统芯片的手机;
RAD585X系列,包括RDA5850,RDA5851和RDA5851S。蓝牙单芯片多媒体解决方案,主要应用在蓝牙音箱上。
RDA1847,对讲机用蓝牙芯片。
RDA5869与RDA5871,带ROM的蓝牙芯片。
RDA5875Y,手机蓝牙,主要应用在智能手机上;
RDA599X系列,包括RDA5990,RDA5990p,RDA5991。集成了WIFI+Bluetooth+FM功能的蓝牙芯片。

下面的是蓝牙音箱的喇叭,就是所说的扬声器,1欧3W,

不光是蓝牙音箱,一般的扩音器设备的音箱

在设计时,都要考虑的某些声学特性对啸叫的作用
包括音箱的频响特性,指标将决定音箱在使用时啸叫的严重程度,音箱选用得当,啸叫发生的可能性会大大减少,这个确实需要有个试验过程。

至于这蓝牙音箱,个人感觉是经过精心设计和优化了喇叭扬声器的选用参数的。

对于一般的蓝牙音箱,功率上面通常有单喇叭3W,双喇叭3W,单喇叭5W,双喇叭5W,

如果走品牌的现在都至少是双5W音箱了,成本稍微高点但是音效和利润都稍高,公模以及跑量或者礼品音箱的可能都是单喇叭的3W或者5W小音箱。

其实关于扬声器工作原理

在其他地方找个动图,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先把原理说下

   根据法拉第定律,当载流导体通过磁场时,会受到一个电动力,其方向符合弗来明左手定则,力与电流、磁场方向互相垂直,受力大小与电流、导线长度、磁通密度成正比。

当音圈输入交变音频电流时,音圈受到一个交变推动力产生交变运动,带动纸盆振动,反复推动空气而发声。这也音箱设计的初衷,,,

播放音频时的扬声器

下面是整个板子的粗略拍照

终于把电池包取出了,卡的还比较紧,

大概看了,这个电池包标识w5234443AR,感觉不是什么标准的标识吧,这是电池包封装厂家自己的编码,是厂家自己知道,我们如果没有用过它家的,确实看不懂是什么意思

其实内置电池的好与坏直接决定了蓝牙数码音箱的播放时间和使用寿命

因为也也没有再进行拆解这个锂电池包,初步判断是有保护电路的

关于锂电池的电池保护电路,主要作用,一般注意的是:
1如果保护电路的充放电保护做的比较差,不稳定容易损坏电芯电路板供电电源部分
2保护电路的不稳定的电流输出不但影响音质,而且会造成很大的电流声音。

刚开始没发现电池容量,继续扒,

音箱内的聚合物锂离子电池,电压:3.7V,容量:500mAh

整体说来,

从使用的主要芯片来说,除了一个打磨的芯片外,主要用2家的芯片

比较来说,

炬力

1、炬力的产品确实是好,音质确实是相较于国产以及台湾的要强

2、炬力好像在耳机产线上没怎么发力,一直主推的还是高端音箱

RDA

1、RDA的市场占有率也是一般,性价比不高

2、目前好像也是在主打低端市场,毕竟高端需要比较深的技术沉淀

蓝牙音响电源的结构原理,在音响电源的基础上,开发设计加入了蓝牙传输功能,电容触摸操作功能,自制高保真立体音效扬声器功放功能。智能手机可以通过自身携带的蓝牙功能将音乐传输到蓝牙音响音响电源,音响电源蓝牙模块接收智能手机传输蓝牙信号转换为音频,并通过IC微电脑芯片声控处理器,将音频完美传输。

网友:
做这个音箱的公司好像都不在了

网友A:
这个公司还是在的。

楼主的拆解的很好。分析的很全面,赞一个。

就是电路板的图片很模糊,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当年我也有一只这样的“羊”,也同样随即就转手送了人。这只“羊”的音质不错,当年还有一只小米的蓝牙音箱,感觉比小米的强。二者都送人了,手里还有两个,一个是TI的礼品,带蓝牙音箱的自行车灯/手电,一个是杂牌小音箱,从来都没用过。TI定制的那个作为车灯/手电不错,又能当音箱,所以自己留着骑车时用,结果没多久塑化剂析出导致外壳严重发粘,也就没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公司还是在的。 楼主的拆解的很好。分析的很全面,赞一个。 就是电路板的图片很模糊,不知道怎么 ...

图是有点模糊

等找到清洗的,再替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