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FPGA高云GW1N 系列开发板测评]——(2)点灯和流水灯

楼主:
收到高云FPGA GW1N-4B开发板,打开一看感到很吃惊,竟然接了那么多LED,可以花样点灯了(开个玩笑),其实是在调试功能或者遇到问题都可以通过点灯测试,而且在有些时候可以直接先用灯观测功能,尤其实在调某些协议的时候,而且开发板还带有数码管,这样可以方便显示一些数据。

1、 点灯

      只需将LED灯对应的引脚拉低即可。

2、闪灯:

1).编写输入输出以及时钟

module Blink_LED

(

    input sys_clk50M,

    output led

);

2).编写延时或者计时模块

always @(posedge sys_clk50M )

begin

    if( clk_count ==clk_ms )

        clk_count <=0;

    else

        clk_count <= clk_count + 1'd1;

end

3).赋值

always @(posedge sys_clk50M )

begin

    if(clk_count == clk_ms)

        nled <= ~nled;

end

assign led = nled;

4).根据原理图编写物理约束(可以自己编写,也可以在FloorPlanner中进行分配)

IO_LOC "led" 130;

IO_LOC "sys_clk50M" 98;

IO_PORT "led" IO_TYPE =LVCMOS33;

IO_PORT "sys_clk50M" IO_TYPE =LVCMOS33;

5).简单的功能可以直接编译然后下板子测试,如果想仿真的话,编写一个testbench,用Modelsim或者高云自己的仿真工具进行仿真,最后下板测试,发现D7的led灯在闪烁。

3、流水灯

1)编写输入输出以及时钟

module Blink_LED

(

    input sys_clk50M,

    output [15:0] led

);

2)编写延时或者计时模块

always @(posedge sys_clk50M )

begin

    if( clk_count ==clk_ms )

        clk_count <=0;

    else

        clk_count <= clk_count + 1'd1;

end

3)赋值

reg [15:0] nled = 16'b1111_1111_1111_1110;

assign led = nled;

always @(posedge sys_clk50M )

begin

    if(clk_count == clk_ms)

        nled <={nled[14:0],nled[15]};

end

4)根据原理图编写物理约束(可以自己编写,也可以在FloorPlanner中进行分配)

IO_LOC "led[0]" 130;

IO_LOC "led[1]" 128;

IO_LOC "led[2]" 124;

IO_LOC "led[3]" 122;

IO_LOC "led[4]" 120;

IO_LOC "led[5]" 118;

IO_LOC "led[6]" 116;

IO_LOC "led[7]" 114;

IO_LOC "led[8]" 129;

IO_LOC "led[9]" 126;

IO_LOC "led[10]" 123;

IO_LOC "led[11]" 121;

IO_LOC "led[12]" 119;

IO_LOC "led[13]" 117;

IO_LOC "led[14]" 115;

IO_LOC "led[14]" 113;

IO_LOC "sys_clk50M" 98;

IO_PORT "led[0]" IO_TYPE =LVCMOS33;

IO_PORT "led[1]" IO_TYPE =LVCMOS33;

IO_PORT "led[2]" IO_TYPE =LVCMOS33;

IO_PORT "led[3]" IO_TYPE =LVCMOS33;

IO_PORT "led[4]" IO_TYPE =LVCMOS33;

IO_PORT "led[5]" IO_TYPE =LVCMOS33;

IO_PORT "led[6]" IO_TYPE =LVCMOS33;

IO_PORT "led[7]" IO_TYPE =LVCMOS33;

IO_PORT "led[8]" IO_TYPE =LVCMOS33;

IO_PORT "led[9]" IO_TYPE =LVCMOS33;

IO_PORT "led[10]" IO_TYPE =LVCMOS33;

IO_PORT "led[11]" IO_TYPE =LVCMOS33;

IO_PORT "led[12]" IO_TYPE =LVCMOS33;

IO_PORT "led[13]" IO_TYPE =LVCMOS33;

IO_PORT "led[14]" IO_TYPE =LVCMOS33;

IO_PORT "led[15]" IO_TYPE =LVCMOS33;

IO_PORT "sys_clk50M" IO_TYPE =LVCMOS33;

5)可以直接编译然后下板子测试,发现16个的led灯轮流循环在闪烁。

最后,吐槽一下,高云的原理图有点乱^_-,整理引脚得花好多时间啊!!!

网友A:
点灯好像是开发板常规步骤了

楼主有空可否讲一下用Modelsim仿真步骤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灯好像是开发板常规步骤了 楼主有空可否讲一下用Modelsim仿真步骤

好的

网友B:
FPGA有国产的了?性能如何?现在许多芯片都被断供,就连打印机都涨价,希望我们的芯片能够快速成长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FPGA有国产的了?性能如何?现在许多芯片都被断供,就连打印机都涨价,希望我们的芯片能够快速成长起来

国产的FPGA有很多的,民用FPGA的高云还是比较流行的,性能也还行,现在国产芯片一步步好起来了

网友:
【高云的原理图有点乱^_-,整理引脚得花好多时间啊】难道这是国产的通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