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的问题

楼主:
做洗衣机是不是只需要正反转,不需要控制速度啊?谢谢!

网友:
从使用者角度,不同模式下速度是不一样的

网友:
那得看是什么洗衣机,全自动的还需要控制脱水,良好的工艺就涉及转速控制了,不过开环控制即可,无需精度。

网友:
肯定要速度啊,只是不用多高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