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氧血红蛋白(HbO2)与脱氧血红蛋白(Hb)对红光RED和红外光IR的吸收特性

楼主:
含氧血红蛋白(HbO2)与脱氧血红蛋白(Hb)对红光RED和红外光IR的吸收特性

一、脱氧血红蛋白(Hb) 吸收的红光频率的光线较多, 红外光(IR)频率的光线较少

二、 含氧血红蛋白(HbO2)则相反, 吸收的红光频率的光线较少, 红外光(IR)频率的光线较多

反射式指夹血氧仪:

1.用单一红光RED,假如光电二极管检测到的反射回来的电流更大,说明脱氧血红蛋白(Hb)含量少,RED红光比例更少;反之亦然

2.用单一红外光IR,假如光电二极管检测到的反射回来的电流更大,说明含氧血红蛋白(HbO2)含量少,IR红外光比例更少;反之亦然

透射式指夹血氧仪:

1.用单一红光RED,假如光电二极管检测到的透射过来的电流更大,说明脱氧血红蛋白(Hb)含量少RED红光比例更少;反之亦然

2.用单一红外光IR,假如光电二极管检测到的透射过来的电流更大,说明含氧血红蛋白(HbO2)含量少,IR红外光比例更少;反之亦然

SpO2=含氧血红蛋白(HbO2)/【含氧血红蛋白(HbO2)+脱氧血红蛋白(Hb)】

既然如此,用红光或者红外光任何一种不就可以检测出SpO2(血氧饱和度)?用两种光是出于什么考虑?

网友A:
HbO2吸收红外光,Hb吸收红光,通过两个波长可以计算出两者的比例。如果只使用单一红外就需要知道整体血红蛋白的数量。

网友:
容积变化?光线的角度?皮的厚度?皮的颜色?……这些都需要“人工智能”分析、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bO2吸收红外光,Hb吸收红光,通过两个波长可以计算出两者的比例。如果只使用单一红外就需要知道整体血红蛋 ...

版主   我还是没想通啊  用红外和红光   整体的血红蛋白不也是未知数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   我还是没想通啊  用红外和红光   整体的血红蛋白不也是未知数码

红光测的是脱氧,红外测的是含氧,加起来就是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