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路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看到一个电池切换电路,如下图,

1、Q1、Q2为NMOS,Q3、Q4和Q5为PMOS管,D1为二极管。

2、BAT1和BAT2为电池,BAT2的容量比BAT1大,VIN_5V为外部电源,VOUT为输出,给系统供电。

3、VOUT会从优先级高的电源取电,优先用外部电源,其次容量大的电池,最后才是容量较小的电池,优先级排序:VIN_5V > BAT2 > BAT1。

问题:如果不用外部电源5V供电,只用两个电池BAT2和BAT1都同时在供电时,几个MOS管Q1、Q2、Q3、Q4和Q5的状态是个什么情况?

这个电路能用到什么场合,有没有必要整2个电池切换?

网友:
『如果不用外部电源5V供电,只用两个电池BAT2和BAT1都同时在供电时,几个MOS管Q1、Q2、Q3、Q4和Q5的状态是个什么情况?』

当外部电源5V不供电(5V电压变为接近于零),那么Q4导通,为VOUT供电。由于Q1导通致使Q2关断,所以Q3Q5均关断,BAT1不VOUT供电。

网友A:
VIN_5V 有电时,会对BAT2和BAT1输出

VIN_5V 没电时,BAT2有电,也会对BAT1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IN_5V 有电时,会对BAT2和BAT1输出 VIN_5V 没电时,BAT2有电,也会对BAT1输出

『VIN_5V 有电时,会对BAT2和BAT1输出』

VIN_5V 有电时,Q4关断,且Q4体内寄生二极管反偏,不会对BAT2输出,此时Q3和Q5也关断,故不会对BAT1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N_5V 有电时,会对BAT2和BAT1输出 VIN_5V 没电时,BAT2有电,也会对BAT1输出

『VIN_5V 没电时,BAT2有电,也会对BAT1输出』

BAT2有电时,Q3和Q5关断,故不会对BAT1输出。

网友:
『有没有必要整2个电池切换?』

那就看用户的需要了,不是你能够决定的。

网友C:
谢谢大家分析

那么,Q1、Q2会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家分析 那么,Q1、Q2会是个什么情况

BAT2有电则Q1导通,而Q1导通将使Q2关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IN_5V 有电时,会对BAT2和BAT1输出』 VIN_5V 有电时,Q4关断,且Q4体内寄生二极管反偏,不会对BAT2 ...

VIN_5V 有电时,在Q4的GS端由于有D1,所以有0.7V压差,会造成Q4导通,在BAT2端也会有电压输出。

网友:
VIN_5V有电时,BAT2没电则Q1关断,由于Q3的内部二极管,在Q3的S端有电压,在R2和R3的分压后,Q2导通,从而使Q5导通,从而在BAT1端也会有输出。

网友:
这样的设计估计在VIN_5V 有电时,会对两个电池充电,在VIN_5V 没电时,由两个电池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N_5V 有电时,在Q4的GS端由于有D1,所以有0.7V压差,会造成Q4导通,在BAT2端也会有电压输出。

『VIN_5V 有电时,在Q4的GS端由于有D1,所以有0.7V压差,会造成Q4导通,在BAT2端也会有电压输出。』

0.7V电压,一般不足以使Q4导通。何况Q4是P沟管,而VIN_5V 有电时,Q4门极为正源极为负,其方向与Q4导通方向相反,是彻底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