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标量场用F(X,Y,Z)表示就够了,而矢量场要用P(X,Y,Z) Q(X,Y,Z) R(X,Y,Z)3个函数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huo_hu   @freebsder   参与回复

请问为什么标量场用F(X,Y,Z)一个函数表示就够了,而矢量场却要用P(X,Y,Z) Q(X,Y,Z) R(X,Y,Z)3个函数来表示?

网友:
『而适量场要用P(X,Y,Z) Q(X,Y,Z) R(X,Y,Z)3个函数』

应该是 “量场” 而非 “量场”。

网友:
矢量有三个分量,而标量只有一个分量。显然矢量需要三个分量来表示,所以矢量场要用三个函数表示,而标量场只需要一个函数表示。

网友:
弄清楚标量、矢量的定义,又是高中代数的基础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