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X^2+1=0 的 复数解在坐标系中的图象是如何画的,哪位能帮忙提供一下,谢谢大家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huo_hu   @freebsder   参与回复

请问X^2+1=0 的 复数解在坐标系中的图象是如何画的,哪位能帮忙提供一下,谢谢大家

下面这个图,我没看懂是什么意思。大家可以帮忙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请问X^2+1=0 的 复数解在坐标系中的图象是如何画的』

X^2+1=0 的解是两个复数,而一个数在复平面坐标系中的图像是一个点,所以 X^2+1=0 的 复数解在坐标系中的图象是两个点。这两个点在纵轴(虚轴)上,横坐标为零,纵坐标分别是 +i 和 -i。

网友:
不必特意说 『X^2+1=0 的 复数解』,因为 X^2+1=0 根本没有实数解。

网友A:
X^2+1=0的解就是i和-i,在坐标系中为两个点,至于怎么画,要看坐标系的定义。这个问题应该去看教材,高中代数,这么基础的东西都能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2+1=0的解就是i和-i,在坐标系中为两个点,至于怎么画,要看坐标系的定义。这个问题应该去看教材,高中代 ...

谢谢。感觉上学的时候没学透呀,这段时间在学麦克斯韦方程组,大学的时候没学过,难度不小,牵扯到好多的基础概念,都得深入的学习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感觉上学的时候没学透呀,这段时间在学麦克斯韦方程组,大学的时候没学过,难度不小,牵扯到好多的 ...

纯属浪费时间……

你真想学高深的,先把那些你自以为会的最简单的东西重新学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纯属浪费时间…… 你真想学高深的,先把那些你自以为会的最简单的东西重新学一遍。

谢谢。看来我是得从幼儿园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感觉上学的时候没学透呀,这段时间在学麦克斯韦方程组,大学的时候没学过,难度不小,牵扯到好多的 ...

『这段时间在学麦克斯韦方程组』

记得你说大学时没有学过普通物理,从你前几个帖子也看得出来确实是没有学过。

既然普通物理都没有学过,现在学麦克斯韦方程组你不可能理解。麦克斯韦方程组是偏微分方程组,而且方程组中的各个量多半是矢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感觉上学的时候没学透呀,这段时间在学麦克斯韦方程组,大学的时候没学过,难度不小,牵扯到好多的 ...

而且,据你前面几个帖子看,你连一元函数微积分都没有很好地掌握,否则不会问同阶无穷小高阶无穷小的问题,其实高阶无穷小问题很容易解决,运用罗必塔法则即可。

一元函数微积分还没有很好掌握,不可能很好理解偏微分方程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而且,据你前面几个帖子看,你连一元函数微积分都没有很好地掌握,否则不会问同阶无穷小高阶无穷小的问题 ...

感谢。

网友C:
回到首帖第二幅图片所示的曲线上来。

那可不是 “X^2+1=0 的 复数在坐标系中的图象”,图片中明明写着

左边的 f(x) 表明这是一个函数,右边表明这是一个二次函数。所以这条曲线是个二次函数的图像。

第二幅图片中的曲线是正确的,虽然画得不大光滑。

该曲线与横轴并不相交,因为任何 x 均不可能使 f(x) 为零。

该曲线与纵轴相交于(0,1)点,确实,当 x=0 时 f(x)=1。

这是一条抛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到首帖第二幅图片所示的曲线上来。 那可不是 “X^2+1=0 的 复数解在坐标系中的图象”,图片 ...

非常感谢。近来感觉基础太差,根据老师们的建议,买了些书,从头学起。

网友D:
你这爬还不会就要学跑路,跨度太大了,不怕扯着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爬还不会就要学跑路,跨度太大了,不怕扯着蛋?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爬还不会就要学跑路,跨度太大了,不怕扯着蛋?

准备学习一下,而后顺便研究一下,真空磁导率和以太的关系,发表篇研究报告,象德布罗意一样,不经意间得个诺贝尔小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