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便捷式离子空气净化器拆解并改装煤炉打火器

楼主:
活动地址:

创意改装大比拼:给你一个升压板和净化器,你能改装成啥?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88786-1-1.html

前几日,在论坛申请了2个离子空气净化器,想看看内部结构和电路,并改成煤炉打火器。

先上拆机图片。

拆解感想:

1,这个净化器应该是好几年的库存品,包装上有一股库存发霉的味道。

2,外壳质量比想象中的要好点。

3,产品质量还算可以。

4,电池要用三节CR123A,这是什么鬼电池,我都没有见过。

5,产品在工作的时候有一股臭味。应该是产生负氧离子和臭氧了。

电路分析:

1,高压部分是典型的倍压整流电路,由12路二极管1N40071KV222M高压电容组成,12路倍压整流。

2,要是倍压整流电路的话,前端的变压器就的是对称的交流升压电路。

3,升压电路那2个三极管是2N5551NPN型三极管和变压器组成振荡电路。

更改成煤炉打火器,可以高压打火,但不能点燃打火机

传一个视频大家看看,为什么可以高压打火,但不能点燃打火机气体呢,有知道的网友吗?

网友A:
工程师思维:查类似产品的国际标准或国标,关于脉冲能量、重复频率等参数的要求

网友B:
请问我上传到本论坛的MP4视频,怎么在帖子中直接播放呢,不下载,直接播放怎么弄呢。试了好几次也没弄成功。

网友C:
可能和打火机的气体成分有关系。

网友D:
好奇这个电压到底有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程师思维:查类似产品的国际标准或国标,关于脉冲能量、重复频率等参数的要求

谢谢,我找一下资料看看能不能查到相关的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和打火机的气体成分有关系。

现在市场卖的常用打火机一般是滚轮打火石和压电2种点火方式。和打火机气体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奇这个电压到底有多大

因为1N4007的耐压是1KV,而222m高压电容的耐压也是1KV,12倍压电路,所以电路设计理论上最高是12KV,我试验电路实际的空气击穿距离可以达到2mm,网上查询1毫米的空气距离需要电压3KV才能击穿,所以我估计放电电压大约在6KV左右。

网友E:
放电能量不足就不能点着,或者说放电电流太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放电能量不足就不能点着,或者说放电电流太小。

谢谢回复,是这个原因。

网友:
找到失败的原因了。见下贴。

改装+便捷式离子空气净化器拆解并改装煤炉打火器2---改装成功,找到失败原因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89502-1-1.html

网友:
真不容易,发霉,臭味,难为你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请问我上传到本论坛的MP4视频,怎么在帖子中直接播放呢,不下载,直接播放怎么弄呢。试了好几次也没弄成功 ...

可以将视频传到EEWorld大学堂(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或者主流的视频网站,然后点击编辑框上面的插入视频,在弹窗内粘贴视频链接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将视频传到EEWorld大学堂(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或者主流的视频网站,然后点击编辑框上 ...

哦,是这么回事啊,我才知道,谢谢细心仔细回复,以后我就会插入视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