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684IO口输出问题

楼主:
本人用MPLAB IDE V8.92写一个PIC16F684控制端口程序,发现RC0端口与RC5端口一起用时,

RC0无输出RC5 正常输出,而RC0也自有在RC5一起运用时无法正常输出,单独或者跟其他端口

用正常,换几个芯片问题依旧,希望哪位好心人看到指点一下,测试代码如下:

#include "pic16f684.h"

void daley(unsigned char n);

void daley(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int i,j;
     for(i=n;i>0;i--)
     for(j=2000;j>0;j--);
}

void main(void)
{
    daley(2);
    OSCCON = 0x71;

    TRISA = 0x00;  //0b0000 0000
      PORTA = 0x00;  //0b0000 0000

    TRISC = 0x00;  //0b0000 0000
    PORTC = 0x00;  //0b0000 0000

    while(1)
    {
        RC0 = 1;
    //    RC5 = 1;
        daley(100);
        RC0 = 0;
    //    RC5 = 0;
        daley(100);
    }
}

网友:
自己顶一个!!

网友:
我看了下以前的中文数据手册 应该说RC0与RC5关系不大呀

网友:
另外,更严格的描述是,RC0始终不能输出才对.

这个原因是器件内部的比较器模块初始状态将相关信号引脚强制设置成输入状态造成的,

目前RC0为比较器2的正端输入.

如果不使用比较器,器件初始化时,加上CMCONx(x=1,2)=0x07即可;

这种情况在其它同一时期的器件上也常见

如PIC12F629/675,PIC16F67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