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FPGA高云GW1N-4系列开发板测评】——4、内嵌逻辑分析仪的使用

楼主:
   【国产FPGA高云GW1N-4系列开发板测评】——4、内嵌逻辑分析仪的使用

   ——本贴在上一贴基础上添加测试内嵌逻辑分析仪(上一贴:【国产FPGA高云GW1N-4系列开发板测评】——3、点个灯hello_led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89496-1-1.html)

   在云源软件安装目录下找到文档文件夹,参考文档“SUG114-2.4_Gowin在线逻辑分析仪用户指南.pdf”

   新建逻辑分析仪文件GAO(Gowin Analyzer Oscilloscope),确定后会开启创建向导。

   根据向导,按默认设置,下一步

   文件名可以自己修改,一般默认为工程名即可

   创建完成

   可以看到生成了文件“hello_led.rao”

   双击文件“hello_led.rao”,进行触发和捕获设置。

   先设置触发,切换到触发选项窗口“Trigger Options”,双击触发端口“Trigger Port 0”,触发弹出端口设置窗口,里面空空如也,点“加号”图标进行添加触发信号。

   点“加号”后,弹出搜索网络窗口,点“Search”搜索。

   搜索到工程中的所有信号,只选择“COUNTER[25:0]”,确定添加。

   可看到端口设置窗口不再是空的,已经有了刚添加进来的信号,确定设置。

   在匹配单元设置窗口勾选M0,双击触发端口设置的“NONE”设置触发端口,设置触发值。

   点触发表达式窗口“Expression”中的空白区域,弹出表达式设置。选择M0确定后,表达式窗口有了“M0”,不再是空。

   切换到捕获选择设置窗口,浏览添加采样时钟源。

   搜索找到,并添加“CLK_50M”为采样时钟。

   采样时钟已成功设置。添加捕获信号量,搜索找到信号量。

   按住CTRL键,依次选择除“CLK_50M”之外的其余三个(或组)信号量,确定添加。

   捕获信号量已成功添加。

   在“Process”窗口,选综合或布局布线,右键菜单中“Rerun All”,重新完全编译工程,会把逻辑分析仪功能添加进行。

   从主工具栏启动逻辑分析仪

   启动逻辑分析仪后,勾选“Enable Programmer”

   提示需要先给FPGA编程下载配置文件。“Fs File”文件与之前不同,换为了ao_0.fs。

   在工程路径下有两个.fs文件,hello_led.fs是未添加逻辑分析仪的配置文件,ao_0.fs是添加逻辑分析仪后的配置文件。

   成功下载配置文件后,提示变绿色已准备好运行,点单次执行图标(或按快捷键F1)

   已成功捕获到数据,但是默认为16进制显示。

   选中信号,右键菜单,按下图,依次选择无符号整数。

   已显示为整数,方便观察。但是触发边沿在最左右,想看之前状态不方便。

   可以通过调整触发位置值来显示触发前的信息,不妨将位置值由默认的“0”,改为“10”。再次点运行。

   这次捕获的信号,可以看到触发前的状态了。触发标尺正好盖住了LED跳变边沿,强迫症不太能接受,可能适当调整触发值。

   触发值由“25000000”修改为“25000002”,重新执行捕获。

   这次看的比较清楚了。

   至此,内嵌逻辑分析仪的基本使用算是成功了。还有很多高级功能和其它设置待在正式项目中慢慢摸索,逐渐体会。

网友:
FPGA这么强大!!牛

网友:
虽然看着界面简陋,但是功能还行呢。

网友A:
在逻辑分析仪页面我提示下载失败,大佬指教一下

阅读改变人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逻辑分析仪页面我提示下载失败,大佬指教一下

请把其它工程和programmer窗口关闭,只能开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把其它工程和programmer窗口关闭,只能开一个。

我使用的时候只有一个工程和一个下载页面

阅读改变人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把其它工程和programmer窗口关闭,只能开一个。

使用JTAG口,是不是只需要把跳线帽跳到JTAG模式,然后还是使用USB口下载吗?

阅读改变人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把其它工程和programmer窗口关闭,只能开一个。

今天才发现没有用JTAG下载器下载,用的还是USB下载。大佬你的高云JTAG有购买链接吗?

阅读改变人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才发现没有用JTAG下载器下载,用的还是USB下载。大佬你的高云JTAG有购买链接吗?

我这也是用的板载下载器,没单独的JTAG。那个太贵了,之前便宜的时候还三百多呢,现在可能更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这也是用的板载下载器,没单独的JTAG。那个太贵了,之前便宜的时候还三百多呢,现在可能更贵。

开发板板载的不是只支持USB下载,还支持JTAG嘛,我使用不了,是不是不用跳那四个跳线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发板板载的不是只支持USB下载,还支持JTAG嘛,我使用不了,是不是不用跳那四个跳线帽

不用纠结这个吧,用板载的就是了。

板载的就是USB转JTAG下载器,你单独买个不也是USB转JTAG吗?

还得买高云原装的,其它第三方的不一定靠谱。

4个跳线换到左边,然后把外置JTAG下载器线插在J5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怀揣少年梦 发表于 2021-12-27 12:32 开发板板载的不是只支持USB下载,还支持JTAG嘛,我使用不了,是不是 ...

好,多谢大佬

阅读改变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