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双MOS管Si4288构成全桥电路的问题

楼主:
如上图这样,一对MOS管在上下,与一对MOS管在左右有什么区别,理论上应该是一样的,

似乎左右管子对采样电阻比较友好,集中在一个对管上,环路应该更小,而上下管的话采样电阻的路径分在两个对管上了,环路要大

希望从PCB布线来讨论一下

网友:
环路面积要尽可能小是应该的

但是这种4个MOS管的,有时布线过程中会根据走线方便的,会有调整

有时用MOS管分立元件做这些H桥驱动,如果非常重视环路,布线的调整也是很费事的

网友:
多MOS管驱动,控制寄生电感的影响比环路布线更重要,有时PCB走线产生寄生电感更可怕。环路大小控制也不好测量。

网友:
下面是十年前做过一款全桥驱动电路MOS管的,也没注重环路什么,,因为实际布线的时候,环路实际很细微的,后来一直使用良好

mos管是仙童的,封装TO-252
HGTD7N60C3S

网友:
下面是十年前做过一款全桥驱动电路MOS管的,也没注重环路什么,,因为实际布线的时候,环路实际很细微的,后来一直使用良好   mos管是仙童的,封装TO-252 HGTD7N60C3S

环路指的是电源经过MOS管再到电源地形成的环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环路指的是电源经过MOS管再到电源地形成的环路吗?

环路一般指环路面积

比如从电源的正开始,顺着走线,到负载,再由负载的地回到电源的负极,就是一个闭合回路
这所包围的空间面积, 就是常说的环路面积,,

网友B:
环路面积,无论输入输出,环路尽可能小,主要环路大时EMI不好,容易有造成,MOS的换造成关断异常,什么噪声、尖峰等这些问题,常规仪器不好测量

都是理论上的东西

布板走线,稍微注意一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环路面积,无论输入输出,环路尽可能小,主要环路大时EMI不好,容易有造成,MOS的换造成关断异常,什么噪声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