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总线控制RDA5807M实现FM调频信号高保真接收

楼主:
      STC8G1K08  I2C总线控制RDA5807M实现FM调频信号高保真接收。频率用0.36英寸共阳LED数码管显示,该8G1K08在数码管扫描显示时不会干扰调频信号的接收。RDA5807M实测达到46—118MHZ在这个范围内灵敏度高一致性好,收到的信号经过功放放大后几乎无低噪音质和CD接近,电路及简单,所用元器件很少。用3.6V正常显示+收音电流26MA/8G1K08/5807M用编码器向下触发进入休眠消耗电流11ua.

       FM调频接收采用RAD5807M该芯片灵敏度极高用I2C总线通信控制其内部功能寄存器实现收音功能。5807M寄存器、收音机电原理图、PCB、实物见下图。

5807M寄存器初始化值
0xC001, //02H
0x0000,
0x0400,
0x86BF, //05H
0x4000,
0x46C6,
0x0000,
0x0000,
0x0000, //0AH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6, //10H
0x0019,
0x2A11,
0x002E,
0x2A30,
0xB83C, //15H
0x9000,
0x2A91,
0x8412,
0x00A8,
0xC400, //1AH
0xE000,
0x241D,
0x816A,
0x4608,
0x1086,
0x1661, //20H
0x0000,
0x109E,
0x254A,
0x0408,
0x0608, //25H
0xE105,
0x3B6C,
0x2BEC,
0x090F,
0x3414, //2AH
0x1450,
0x096D,
0x2D96,
0x01DA,
0x2A7B,
0x0821, //30H
0x13D5,
0x4891,
0x00bc,
0x076D, //34H

网友:
休眠时的确实还是很低功耗的,消耗电流11ua很低了

板子做有点大,长度都快80mm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