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信可NB-IoT开发板EC-01F-Kit测评】STM32F103C8T6 连接MQTT发布数据

楼主:
昨天完成了手工的连接,今天用STM32F103连接开发板成功发布数据。

两块开发板的连接:STM32F103C8T6的串口2 TX(PA2)—— EC-01 RX1

                                STM32F103C8T6的串口2 RX(PA3)—— EC-01 TX1

                                STM32F103C8T6的开发板的VCC 3.3V —— EC-01 VCC3.3V

                                                    STM32F103C9T6   GND  —— EC-01 GND

EC的库文件借鉴了RitaChen/STM32_Drive_EC-01F (gitee.com)这位大神的代码。大家要是想连阿里云、OneNET的,可以不用改代码就可以用上。然而我要连自己的服务器,有点费事,还得改改。

EC616S.h

#ifndef __EC616S_H
#define __EC616S_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bool.h>

#if defined ( __CC_ARM   )
#pragma anon_unions
#endif

//EC616S模式选择
typedef enum
{
    STA,
    AP,
    STA_AP
}ENUM_Net_ModeTypeDef;

typedef enum
{
	RF_Least_Func=0,
	RF_Full_Func=1,
	RF_OFF=4
}RF_Switch;

//附着网络
typedef enum{
	Register_Forbid=0,
	Register_status,
	Register_status_Location,
	Register_status_Location_failResaon,
	Register_status_Location_timer,
	Register_status_Location_failResaon_timer
} Attach_Net_Mode;

#define EC616S_RST_Pin          GPIO_Pin_4    //复位管脚
#define EC616S_RST_Pin_Port     GPIOA    //复位
#define EC616S_RST_Pin_Periph_Clock  RCC_APB2Periph_GPIOA       //复位时钟

#define EC616S_CH_PD_Pin     GPIO_Pin_5   //使能管脚
#define EC616S_CH_PD_Pin_Port     GPIOA   //使能端口
#define EC616S_CH_PD_Pin_Periph_Clock  RCC_APB2Periph_GPIOA                     //使能时钟

#define EC616S_RST_Pin_SetH     GPIO_SetBits(EC616S_RST_Pin_Port,EC616S_RST_Pin)
#define EC616S_RST_Pin_SetL     GPIO_ResetBits(EC616S_RST_Pin_Port,EC616S_RST_Pin)

#define EC616S_CH_PD_Pin_SetH     GPIO_SetBits(EC616S_CH_PD_Pin_Port,EC616S_CH_PD_Pin)
#define EC616S_CH_PD_Pin_SetL     GPIO_ResetBits(EC616S_CH_PD_Pin_Port,EC616S_CH_PD_Pin)

#define EC616S_USART(fmt, ...)  USART_printf (USART2, fmt, ##__VA_ARGS__)
#define PC_USART(fmt, ...)       printf(fmt, ##__VA_ARGS__)       //这是串口打印函数,串口1,执行printf后会自动执行fput函数,重定向了printf。

#define RX_BUF_MAX_LEN 1024       //最大字节数
extern struct STRUCT_USART_Fram   //数据帧结构体
    char Data_RX_BUF[RX_BUF_MAX_LEN];
    union
    {
        __IO u16 InfAll;
        struct
        {
            __IO u16 FramLength       :15;                               // 14:0
            __IO u16 FramFinishFlag   :1;                                // 15
        }InfBit;
    };

}EC616S_Fram_Record_Struct;

//初始化和TCP功能函数
void EC616S_Init(u32 bound);
void EC616S_AT_Test(void);
bool EC616S_Send_AT_Cmd(char *cmd,char *ack1,char *ack2,u32 time);
void EC616S_Rst(void);
bool EC616S_RF_Mode_Choose(RF_Switch RFmode);
bool EC616S_Net_Attached_Mode_Choose(Attach_Net_Mode Netmode, bool stepSwitch);

bool EC616S_MQTT_Pub( char * topic,  char * message);
bool EC616S_MQTT_Sub( char * topic );

bool EC616S_Port_Inquire(char * confirmMsg, bool stepSwitch);
bool EC616S_Network_Status_Inquire(char * confirmMsg, bool stepSwitch);
bool EC616S_Create_OneNET_Connection(bool stepSwitch);
bool EC616S_ADD_Object(char * objectID,int16_t instanceCount, char * instanceBitmap, int16_t attributecount, int16_t actioncount, bool stepSwitch );
bool EC616S_Register_Request(int16_t lifeCycle, int16_t registerUnit,bool stepSwitch);
bool EC616S_Register_Source(int16_t resourceIDLen, char * resourceID, bool stepSwitch);
bool EC616S_Logout(void);
bool EC616S_Delete_Object(char ClientNum, char * objectID);
bool EC616S_Delete_instance(int16_t ClientNum);
bool EC616S_Notify(char * objectID, char * resourceID, int16_t valueLen, char * value);
bool EC616S_Link_lugl_Server( bool stepSwitch);
bool EC616S_Open_lugl_Client_Link (  bool stepSwitch);
void USART_printf( USART_TypeDef * USARTx, char * Data, ... );

#endif

EC616S.c

#include "EC616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stdlib.h"

static char msgID[10] = {0};

struct STRUCT_USART_Fram EC616S_Fram_Record_Struct = { 0 };  //定义了一个数据帧结构体
void EC616S_Init(u32 boun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EC616S_RST_Pin_Periph_Clock|EC616S_CH_PD_Pin_Periph_Clock,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EC616S_RST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EC616S_RST_Pin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EC616S_CH_PD_Pin;
	GPIO_Init(EC616S_CH_PD_Pin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uart2_Init(bound);
	EC616S_Rst();
}

//对EC616S模块发送AT指令
// cmd 待发送的指令
// ack1,ack2;期待的响应,为NULL表不需响应,两者为或逻辑关系
// time 等待响应时间
//返回1发送成功, 0失败
bool EC616S_Send_AT_Cmd(char *cmd,char *ack1,char *ack2,u32 time)
{
    EC616S_Fram_Record_Struct .InfBit .FramLength = 0; //重新接收新的数据包
    EC616S_USART("%s\r\n", cmd);
    if(ack1==0&&ack2==0)     //不需要接收数据
    {
		return true;
    }
	printf("delay some time to get receive data\r\n");
    delay_ms(time);   //提供足够的时间用于接收数据,(数据接收部分在uart中断usart.h --> USART2_IRQHandler(void) 中完成)
	delay_ms(1000);
    EC616S_Fram_Record_Struct.Data_RX_BUF[EC616S_Fram_Record_Struct.InfBit.FramLength ] = '\0';

    printf("EC616S_data:%s",EC616S_Fram_Record_Struct .Data_RX_BUF);
    if(ack1!=0&&ack2!=0)
    {
        return ( ( bool ) strstr ( EC616S_Fram_Record_Struct .Data_RX_BUF, ack1 ) || 	//查询
                         ( bool ) strstr ( EC616S_Fram_Record_Struct .Data_RX_BUF, ack2 ) );
    }
    else if( ack1 != 0 )  //strstr(s1,s2);检测s2是否为s1的一部分,是返回该位置,否则返回false,它强制转换为bool类型了
        return ( ( bool ) strstr ( EC616S_Fram_Record_Struct .Data_RX_BUF, ack1 ) );

    else if( ack2 != 0 )
        return ( ( bool ) strstr ( EC616S_Fram_Record_Struct .Data_RX_BUF, ack2 ) );
	else
		return false;
}

//复位重启
void EC616S_Rst(void)
{
    EC616S_RST_Pin_SetL;
    delay_ms(500);
    EC616S_RST_Pin_SetH;
}

//发送恢复出厂默认设置指令将模块恢复成出厂设置
void EC616S_AT_Test(void)
{
    char count=0;
    delay_ms(1000);
    while(count < 10)
    {
		printf("AT Test\r\n");
        if(EC616S_Send_AT_Cmd("AT","OK",NULL,500))
        {
            printf("OK\r\n");
            return;
        }
        ++ count;
    }
}

//EC616S的射频电路的关闭与开启方法
//设置成功返回OK 反之ERROR
bool EC616S_RF_Mode_Choose(RF_Switch RFmode)
{
    switch ( RFmode )
    {
        case RF_Least_Func:
			printf("set RF mode: 0\r\n");
            return EC616S_Send_AT_Cmd ( "AT+CFUN=0", "OK", NULL, 500 );

        case RF_Full_Func:
			printf("set RF mode: 1\r\n");
            return EC616S_Send_AT_Cmd ( "AT+CFUN=1", "OK", NULL, 500 );

        case RF_OFF:
			printf("set RF mode: 4\r\n");
            return EC616S_Send_AT_Cmd ( "AT+CFUN=4", "OK", NULL, 500 );

        default:
			printf("illegle command");
			return false;
    }
}

//EC616S 附着网络
//EC616S的Attach_Net_Mode附着网络类型
//AT+CEREG=0:禁止附着网络
//设置成功返回OK 反之ERROR
bool EC616S_Net_Attached_Mode_Choose(Attach_Net_Mode Netmode, bool stepSwitch)
{
    if(stepSwitch){
		switch ( Netmode )
		{
			case Register_Forbid:
				printf("Attach_Net_Mode: 0\r\n");
				return EC616S_Send_AT_Cmd ( "AT+CEREG=0", "OK", NULL, 500 );

			case Register_status:
				printf("Attach_Net_Mode: 1\r\n");
				return EC616S_Send_AT_Cmd ( "AT+CFUN=1", "OK", NULL, 500 );

			case Register_status_Location:
				printf("Attach_Net_Mode: 2\r\n");
				return EC616S_Send_AT_Cmd ( "AT+CEREG=2", "OK", NULL, 500 );

			case Register_status_Location_failResaon:
				return EC616S_Send_AT_Cmd ( "AT+CEREG=3", "OK", NULL, 500 );

			case Register_status_Location_timer:
				return EC616S_Send_AT_Cmd ( "AT+CEREG=4", "OK", NULL, 500 );

			case Register_status_Location_failResaon_timer:
				return EC616S_Send_AT_Cmd ( "AT+CEREG=4", "OK", NULL, 500 );

			default:
				printf("illegle command");
				return false;
		}
	}else
		return false;
}

//EC616S 配置入网云平台		AT+ECMTCFG="cloud",<tcpconnectID>,<cloudtype>,<data type>
//tcpconnectID			MQTT类型入网设置为0
//cloudtype:
//		0 mosquitto平台
//		1 OneNet平台
//		2 阿里云
//		3-255 用户自定义
//data type:
//		阿里云定义如下
//		1 Json 数据
//		2 字符串数据
//设置成功返回OK 反之ERROR
bool EC616S_Cloud_Select( uint8_t cloudType, uint8_t dataType, bool stepSwitch)
{
	char cCmd [20];
	if(stepSwitch){
		printf("Log in cloud: 1\r\n");

		sprintf ( cCmd, "AT+ECMTCFG =\"cloud\",0,%d,%d", cloudType, dataType );
		return EC616S_Send_AT_Cmd( cCmd, "OK", NULL, 1000 );
	}else
		return false;

//EC616S 打开客户端连接		AT+ECMTOPEN=<tcpconnectID>,“<host_name>”,<port>
bool EC616S_Open_lugl_Client_Link(bool stepSwitch)
{
    if(stepSwitch){
		char cStr [80];
		sprintf ( cStr, "AT+ECMTOPEN=0,\"your host_name\",1883" );
		return EC616S_Send_AT_Cmd ( cStr, "OK", 0, 1000 );
	}else
		return false;
}

//设置成功返回true,反之fasle
bool EC616S_Link_lugl_Server( bool stepSwitch)
{
    if(stepSwitch){
		char cStr [60];
		sprintf ( cStr, "AT+ECMTCONN=0,\"78376LS6RW10U\",\"user_name\",\"pwd\"");
		return EC616S_Send_AT_Cmd ( cStr, "OK", 0, 3000 );
	}else
		return false;
}

//EC616S发布数据
//设置成功返回true, 反之false
bool EC616S_MQTT_Pub ( char * topic,  char * message)
{
	char cStr [120];
	sprintf ( cStr, "AT+ECMTPUB=0,0,0,0,\"%s\",\"%s\"", topic , message );
    return EC616S_Send_AT_Cmd ( cStr, "OK", 0, 1000 );
}

//EC616S订阅数据
//设置成功返回true, 反之false
bool EC616S_MQTT_Sub ( char * topic )
{
	char cStr [50];
	sprintf ( cStr, "AT+ECMTSUB=0,1,\"%s\",1", topic );
	return EC616S_Send_AT_Cmd ( cStr, "OK", 0, 1000 );
}

/*								以下内容为入网OneNET的一些操作指令						*/
//查询OneNET入网IP以及端口		服务器IP号以及端口号:"+MIPLCONFIG: 1,183.230.40.39,5683"
bool EC616S_Port_Inquire(char * confirmMsg, bool stepSwitch)
{
	char cStr [50];
	if(stepSwitch){
		printf("OneNET IP & PORT\r\n");

		sprintf ( cStr, "AT+MIPLCONFIG?" );
		return EC616S_Send_AT_Cmd ( cStr, "OK", confirmMsg, 1500 );
	}else
		return false;
}

//查询当前的网络状态,当且仅当返回“+CEREG:1,1”时表示网络正常,可入网OneNET
bool EC616S_Network_Status_Inquire(char * confirmMsg, bool stepSwitch)
{
	if(stepSwitch){
		printf("OneNET net status\r\n");
		return(EC616S_Send_AT_Cmd("AT+CEREG?","OK",confirmMsg,2000));
	}else
		return false;
}

//创建OneNET的连接,当且仅当返回“+MIPLCREATE: 0”时表示网络正常,可入网OneNET
bool EC616S_Create_OneNET_Connection(bool stepSwitch)
{
	if(stepSwitch){
		printf("create OneNET Cloud mount\r\n");
		return(EC616S_Send_AT_Cmd("AT+MIPLCREATE","OK",NULL,2000));
	}else
		return false;
}

//添加对象实例
//"AT+MIPLADDOBJ"命令需要
//						对象ID号
//						实例个数
//						实例位图(一个字符表示一个实例的位图,0表示不可用,1表示可用)
//						属性个数
//						操作个数
bool EC616S_ADD_Object(char * objectID,int16_t instanceCount, char * instanceBitmap, int16_t attributecount, int16_t actioncount, bool stepSwitch )
{
	if(stepSwitch){
		char cStr [40];
		printf("create oneNET object\r\n");
		sprintf ( cStr, "AT+MIPLADDOBJ=0,%s,%d,\"%s\",%d,%d", objectID, instanceCount, instanceBitmap, attributecount, actioncount );
		return EC616S_Send_AT_Cmd ( cStr, "OK", NULL, 2000 );
	}else
		return false;
}

//向OneNET发送注册请求
//		参数内容:生命周期
//					注册周期的单位(s)
bool EC616S_Register_Request(int16_t lifeCycle, int16_t registerUnit, bool stepSwitch)
{
	char * tempData;
	int i = 0;
	bool flag = 0;
	tempData = (char *) malloc(sizeof(char) * 15);

	if(stepSwitch){
		char cStr [40];
		printf("send oneNET register request\r\n");
		sprintf ( cStr, "AT+MIPLOPEN=0,%d,%d", lifeCycle ,registerUnit);
		flag = EC616S_Send_AT_Cmd ( cStr, "OK", "MIPLOBSERVE:", 3000 );
		if(flag){
			tempData = strstr(EC616S_Fram_Record_Struct .Data_RX_BUF, "MIPLOBSERVE:");		//获取"MIPLOBSERVE"在字符串中的位置返回char指针
			printf("template Data:%s\n",tempData);
			tempData = tempData + sizeof("MIPLOBSERVE:") + 2;
			while(*tempData!=','){
				msgID[i] = *tempData;
				i ++;
				tempData++;
			}
			printf("msgID is:%s\n",msgID);
		}
		return flag;
	}else
		return false;
}

//向OneNET注册资源
//			参数:msgID,信息ID,每次注册分配的msgID均会变
//					resourceIDLen,资源长度
//					resourceID,资源内容
bool EC616S_Register_Source(int16_t resourceIDLen, char * resourceID, bool stepSwitch)
{
	if(stepSwitch){
		char cStr [40];
		sprintf ( cStr, "AT+MIPLDISCOVERRSP=0,%s,1,%d,\"%s\"", msgID, resourceIDLen,  resourceID);
		return EC616S_Send_AT_Cmd ( cStr, "OK", NULL, 2000 );
	}else
		return false;
}

//删除对象,参数:对象ID
bool EC616S_Logout(void)
{
    return(EC616S_Send_AT_Cmd("AT+MIPLCLOSE=0","OK", 0, 1000 ));
}

//发送注销请求
bool EC616S_Delete_Object(char ClientNum, char * objectID)
{
	char cStr [40];
	sprintf ( cStr, "AT+MIPLDELOBJ=%c,%s", ClientNum, objectID);
    return EC616S_Send_AT_Cmd ( cStr, "OK", NULL, 500 );
}

//删除实例,AT+MIPLDELETE
bool EC616S_Delete_instance(int16_t ClientNum)
{
    char cStr [30];
	sprintf ( cStr, "AT+MIPLDELETE=%d", ClientNum );
    return EC616S_Send_AT_Cmd ( cStr, "OK", NULL, 500 );
}

//上传数据到OneNET平台
bool EC616S_Notify(char * objectID, char * resourceID, int16_t valueLen, char * value)
{
    char cStr [30];
	sprintf ( cStr, "AT+MIPLNOTIFY=0,%s,%s,0,%s,1,%d,\"%s\",0,0", msgID,objectID,resourceID,valueLen,value);
    return EC616S_Send_AT_Cmd ( cStr, "OK", NULL, 3000 );
}

static char *itoa( int value, char *string, int radix )
{
    int     i, d;
    int     flag = 0;
    char    *ptr = string;

    /* This implementation only works for decimal numbers. */
    if (radix != 10)
    {
        *ptr = 0;
        return string;
    }

    if (!value)
    {
        *ptr++ = 0x30;
        *ptr = 0;
        return string;
    }

    /* if this is a negative value insert the minus sign. */
    if (value < 0)
    {
        *ptr++ = '-';

        /* Make the value positive. */
        value *= -1;

    }

    for (i = 10000; i > 0; i /= 10)
    {
        d = value / i;

        if (d || flag)
        {
            *ptr++ = (char)(d + 0x30);
            value -= (d * i);
            flag = 1;
        }
    }

    /* Null terminate the string. */
    *ptr = 0;

    return string;

} /* NCL_Itoa */

void USART_printf ( USART_TypeDef * USARTx, char * Data, ... )
{
    const char *s;
    int d;
    char buf[16];

    va_list ap;
    va_start(ap, Data);

    while ( * Data != 0 )     // 判断数据是否到达结束符
    {
        if ( * Data == 0x5c )  //'\'
        {
            switch ( *++Data )
            {
                case 'r':                                     //回车符
                USART_SendData(USARTx, 0x0d);
                Data ++;
                break;

                case 'n':                                     //换行符
                USART_SendData(USARTx, 0x0a);
                Data ++;
                break;

                default:
                Data ++;
                break;
            }
        }

        else if ( * Data == '%')
        {
            switch ( *++Data )
            {
                case 's':                                         //字符串
                s = va_arg(ap, const char *);
                for ( ; *s; s++)
                {
                    USART_SendData(USARTx,*s);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Data++;
                break;

                case 'd':
                    //十进制
                d = va_arg(ap, int);
                itoa(d, buf, 10);
                for (s = buf; *s; s++)
                {
                    USART_SendData(USARTx,*s);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Data++;
                     break;
                default:
                     Data++;
                     break;
            }
        }
        else USART_SendData(USARTx, *Data++);
        while ( USART_GetFlagStatus ( USARTx, USART_FLAG_TXE ) == RESET );

    }
}

mqtt.c

#include "mqtt.h"
#include "EC616S.h"
#include "delay.h"

/*
*以下参数需要用户自行修改才能测试用过
*/

#define pub_topic "temp/1"
#define sub_topic "temp/+"
RF_Switch RFMode = RF_Full_Func;
Attach_Net_Mode NetMode = Register_status;

void EC616S_lugl_MQTTClient_Test(char * buff)

	EC616S_MQTT_Pub (pub_topic,buff);		//发布消息到MQTT服务器
}

void EC616S_lugl_MQTTClient_connect(void)
{
	bool stepFlag = 0;
	printf("正在配置EC616S参数\r\n");
	EC616S_AT_Test();				//AT指令测试
	printf("正在关闭飞行模式\r\n");
	stepFlag = EC616S_RF_Mode_Choose(RFMode);	//关闭飞行模式
	printf("附着网络\r\n");
	stepFlag = EC616S_Net_Attached_Mode_Choose(NetMode, stepFlag);	//附着网络
	printf("正在连接MQTT服务器\r\n");
	stepFlag = EC616S_Open_lugl_Client_Link(1);		//打开TCP客户端
	printf("正在认证用户名\r\n");
	stepFlag = EC616S_Link_lugl_Server(1);				//连接服务器

主要的代码就是在这里了,串口配置、中断收发大家去用原子开板的就行了,这里考虑到版权,就不上了,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私信我。

main.c

 int main(void)
 {
 	u16 t;
	u16 len;
	 char cData[4];
	u16 times=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EC616S_Init(9600);	//command serial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KEY_Init();          //初始化与按键连接的硬件接口
	EC616S_lugl_MQTTClient_connect();
 	while(1)
	{
		if(USART_RX_STA&0x8000)
		{
			len=USART_RX_STA&0x3ff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printf("\r\n您发送的消息为:\r\n\r\n");
			for(t=0;t<len;t++)
			{
				USART_SendData(USART1, USART_RX_BUF[t]);//向串口1发送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结束

			}
			sprintf(cData,USART_RX_BUF,4);
			printf("\r\n\r\n");//插入换行
			USART_RX_STA=0;
			EC616S_lugl_MQTTClient_Test(cData);
		}else
		{
			times++;
			if(times%5000==0)
			{

				EC616S_lugl_MQTTClient_connect();
			}
			if(times%30==0)LED0=!LED0;//闪烁LED,提示系统正在运行.
			delay_ms(10);
		}
	}
 }

用串口助手发送数到单片机,单片机上传给服务器,并成功收到。效果为:

至此,STM32F103C8T6的测试基本上可以了,下一步,采集温度或者电压,用手机APP进行接收并展示。

网友:
上传给服务器,并成功收到,结果应该是成功的

说明修改的很成功,

mark

网友A:
MQTT是模块自己带了支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MQTT是模块自己带了支持吗?

带了的,就三步就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