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信可NB-IoT开发板EC-01F-Kit】二、上电测试及RX0/TX0的兼容问题

楼主:
习惯性的拿起USBTTL模块,连接杜邦线,按照上次标记的管脚进行连接

插上电脑,并在开发板规格书中查询到波特率

默认9600,然后直接连接在RX0/TX0上,上电复位后一堆乱码

  查询各种资料后找到如下的说明

果断换到RX1/TX1上,就能正常了。

用ATE1打开回显后就能看到命令了

 由于测试场地信号不好,没有插卡,下次找个信号稍微好点的地方测试插上SIM后的AT指令。

由于RX0/TX0不兼容的描述,又测试了只用USB数据线连接的情况

 能正常使用,确实会方便不少。不需要额外的USBTTL模块就能测试。

不过,是否可以在板子上加个跳线帽之类的设定RX0/TX0的兼容问题?

网友:
是否可以在板子上加个跳线帽之类的设定RX0/TX0的兼容问题?建议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