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信可NB-IoT开发板EC-01F-Kit测评】03.讨论:设备入网后频繁掉线问题

楼主:
调试EC-01F MQTT接入阿里正常通信状态出现频繁断网又自动入网,天线已经换成4G吸盘高增益天线。请问什么原因导致?

以下是调试Log:

[2021-12-19 14:36:18.344 R]

+CREG: 6//已注册到"SMS only"网络(仅适用于在<AcT>E-UTRAN)

+CEREG: 1//1 已注册到本地网络

[2021-12-19 14:36:41.108 R]

+CREG: 0//0 没有注册网络, MT没有搜索新的网络

+CEREG: 0//0 没有注册网络, MT没有搜索新的网络

+CEREG: 2//2 没有注册网络, MT正在搜索新的网络

[2021-12-19 14:36:50.442 R]

+CREG: 6//6 已注册到"SMS only"网络(仅适用于在<AcT>E-UTRAN)

+CEREG: 1//已注册到本地网络

[2021-12-19 14:36:52.837 R]

+ECMTSTAT: 0,1//+ECMTSTAT URC 消息, 报告链路层状态<err_code> 整型。 错误代码 err_code:1 连接已关闭或由对等方重置

[2021-12-19 14:37:04.988 R]

+ECMTCONN: 0,0,0//+ECMTCONN:<tcpconnectID>,<result>[,<ret_code>]result:0 发送数据成功, 并收到服务器的回复ret_code:0 连接服务器成功

[2021-12-19 14:37:40.695 R]

+ECMTSTAT: 0,1//+ECMTSTAT URC 消息, 报告链路层状态<err_code> 整型。 错误代码 err_code:1 连接已关闭或由对等方重置

[2021-12-19 14:37:51.604 R]

+ECMTCONN: 0,0,0//+ECMTCONN:<tcpconnectID>,<result>[,<ret_code>]result:0 发送数据成功, 并收到服务器的回复ret_code:0 连接服务器成功

[2021-12-1916:18:38.377T]AT+ECMTPUB=0,0,0,0,"/sys/a1KApkvNNDZ/EVN_2021_4_17/thing/event/property/post",{"params:{"temperature":33.8,"CO2":10.27},"method":"thing.event.property.post","id":1}

[2021-12-19 16:18:38.493 R]

OK

+ECMTPUB: 0,0,0

[2021-12-19 16:18:40.093 R]

+ECMTRECV: 0,0,"/sys/a1KApkvNNDZ/EVN_2021_4_17/thing/event/property/post_reply",{"code":200,"data":{},"id":"1","message":"success","method":"thing.event.property.post","version":"1.0"}

[2021-12-19 16:22:08.695 R]

+ECMTSTAT: 0,1//+ECMTSTAT URC 消息, 报告链路层状态<err_code> 整型。 错误代码 err_code:1 连接已关闭或由对等方重置

[2021-12-19 16:22:15.955 R]

+CREG: 0//0 没有注册网络, MT没有搜索新的网络

+CEREG: 0//0 没有注册网络, MT没有搜索新的网络

+CEREG: 2//没有注册网络, MT正在搜索新的网络

[2021-12-19 16:22:27.791 R]

+CREG: 6//已注册到"SMS only"网络(仅适用于在<AcT>E-UTRAN)

+CEREG: 1//1 已注册到本地网络

[2021-12-19 16:22:30.960 R]

+ECMTCONN: 0,0,0//+ECMTCONN:<tcpconnectID>,<result>[,<ret_code>]result:0 发送数据成功, 并收到服务器的回复ret_code:0 连接服务器成功

[2021-12-19 16:33:09.244 R]

+ECMTSTAT: 0,1//+ECMTSTAT URC 消息, 报告链路层状态<err_code> 整型。 错误代码 err_code:1 连接已关闭或由对等方重置

[2021-12-19 16:33:21.712 R]

+ECMTCONN: 0,0,0//+ECMTCONN:<tcpconnectID>,<result>[,<ret_code>]result:0 发送数据成功, 并收到服务器的回复ret_code:0 连接服务器成功

网友A:
是不是请求太多了,我这里用MQTT连于我的网络,很稳定!半天都没有掉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请求太多了,我这里用MQTT连于我的网络,很稳定!半天都没有掉线!

PC通过AT指令测试的,连上没动,每隔一段时间掉线

网友C:
是不是因为使用PC没有固定时间发送心跳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因为使用PC没有固定时间发送心跳造成的?

这个应用不用MCU维护心跳。

1.EC-01F支持MQTT协议,MCU只要操作EC-01F的MQTT配置即可:配置保活时间->AT+ECMTCFG="keepalive",0,30\r

2.如果MCU通过TCP搭建MQTT协议需要自己维护保活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通过AT指令测试的,连上没动,每隔一段时间掉线

20 配置保活时间

AT+ECMTCFG="keepalive",0,30\r

你多偿试一下这个参数。

网友A:
还有就是MQTT服务器也有规定,如果发送非法数据,或者太频繁,也会主动踢你下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MQTT服务器也有规定,如果发送非法数据,或者太频繁,也会主动踢你下线。

1.在阿里云帮助文档搜索到:

心跳的时间间隔如何设置?

在IOT_MQTT_Construct里面可以设置keepalive_interval_ms的取值,物联网平台使用这个值来作为心跳间隔时间。keepalive_interval_ms的取值范围是60000~300000。

2.阿里云MQTT协议规范并未提到有这个限制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30540.html,我先配置到60+试试。

3.PC发指令调试,可以排除非法数据导致。

4.没用注册到网络跟这个问题有关系吗?

网友:
应该更MQTT保活时间配置没关系。

网友D:
桨状天线的效果不好吗?为什么换成4G吸盘天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桨状天线的效果不好吗?为什么换成4G吸盘天线呢

桨状天线室内效果不太好,几种天线都试了,问题一样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1e142e8dKBDK6H&id=592809751730&_u=kmm6pvk7e2b

选的是2G/GSM/NB/6dBi/309mm馈线长度:2m

网友:
intersil Techwell应用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