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求指导

楼主:
这个仿真做好了,要做成实物图还有补哪些东西才能完成,初学萌新求大佬指导一下。

网友:
除电原理图中的元件之外,至少还需要一块电路板,或者洞洞板。

另外,你还需要一个5V的直流电源来为这个电路供电。

网友:
为了将程序烧到芯片中去,还需要一个写入器。

初次实验,单片机最好有个40脚插座。

网友:
画PCB,打板,调试

网友:
按照单片机的最小电路搭建起来,然后把你的这些内容整合上去就完美了。最后画成PCB。

网友:
主要是电源,下载程序可以通过开发板下载。

网友:
楼主二极管和数码管都是接成共地。其实接成共电源好点。cpu的IO口灌电流(流入的)大点。好调节亮度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