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将stm32的stmTX和RX脚弄断,stm32还会工作吗?

楼主:
将stm32的TX和RX脚弄断是不是可以增加破解程序的难度??很想程序加密您能不能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TX和RX脚只是通信端口的收发

与外部通信才用的

网友:
弄断了可以正常工作,因为没有破坏内部的固件程序和基础的硬件

网友:
将stm32的TX和RX脚弄断是影响不到破解,人家破解是从内核提取程序的,损坏两个IO对程序保护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
应该是弄断SWCLK和SWDIO吧,弄断了对于有心想提取程序的人来说没太大的影响,还是把程序加密比较好,加密方式有很多,可以去调研调研。

网友:
损坏两个IO对程序保护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
芯片整体是可以工作的,仅串口不能用而已

网友:
如果不需要和外部其他uart接口通信的话, 弄断了, 不影响程序本身功能,

但是对于防破解, 没有任何作用

很多破解都是直接对芯片decap保留内部打线, 然后用探针直接操作, 读取程序

网友:
不会用外面的引脚,都是把封装揭了内部打线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导、有什么好的方法加密??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