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电路引入何种组态的反馈

楼主:
如图所示,有以下2个疑问:

1. 图示电路引入何种组态的反馈;

2. 该电路的闭环放大倍数。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该电路存在不止一个负反馈。

单纯从Rf来说,是电压并联反馈。因Rf右端联接到C2左端,反馈与输出电压成正比,而Rf左端联接到C1右端,与输入信号并联。

网友:
除Rf引入的反馈之外,第一级发射极电阻也引入了反馈(发射极输出),是第一级的局部反馈。此反馈是电压串联反馈。

网友A:
闭环电压放大倍数 Uo/Us,近似等于 Rf/Rs,即近似为 3000/300=10。当然这只是近似值,电容C1C2的容抗认为是零,两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认为足够大。

网友:
1.这个电路为电压并联负反馈,运放电路的放大倍数为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闭环电压放大倍数 Uo/Us,近似等于 Rf/Rs,即近似为 3000/300=10。当然这只是近似值,电容C1C2的容抗认为 ...

感谢前辈!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