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信可NB-IoT开发板EC-01F-Kit测评】上电和串口测试

楼主:
1. 连接和测试

再开箱之后获得的资料还是不全,对于板子的使用不是很清楚,还需要测试一下,不过主要的工作就是串口AT指令控制和回传,所以需要逐个把串口测试一下,因此,就测试USB和串口1,串口2

2. 连接USB转上电后

连接USB后,只是显示LED灯闪了2下,可以打开串口CH340,但是没有数据和信息的交换。

这个和说明书展示的内容有所不同,应该是版本号有所变化的原因。

3. 连接串口0, TX0,RX0

这个只能显示发出的明了,无法显示回传,

4. 连接串口1, TX1,RX1

这次显示数据有回复,不过,显示的内容是乱码,如果输入AT+CGSN,就显示为连续的FF。

这个是内置firmware的功能要求。

5. 测试Flashtools

固件升级使用flashtools,这个动作,有可能变砖,就先测试一下界面,需要搞清楚后再测试。启动工具

串口初始化成功。

选择编译后的二进制文件,

选择download就可以通过串口下载,从硬件上测试是通过的。

这个工作可以后续完成。

6. 连接方式

参考连接方式如下图,

网友:
显示数据有回复,显示的内容是乱码

要判断硬件连接是否有问题

或者串口波特率设置不对或者系统时钟设置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