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仿真

楼主:
求助各位大哥,哪里出问题了,救救孩子吧。

网友:
原题是:“设计实现将峰值为1V、频率为100Hz的正弦波输入电压变换为峰值为5V、频率为200Hz锯齿波电压的电路。

然后,题目下面给出了方框图。再下面,给出了电原理图。

网友:
注意:输入信号(正弦波)频率是100Hz,而输出信号(锯齿波)频率要求是200Hz。也就是说,该电路必须实现二倍频。

网友:
方框图实现了二倍频。图中可见:第一个方框标注 ”过零比较器“,而正弦波每个周期有两次过零,一次向正方向,一次向负方向。只要用过零信号触发后面的积分运算电路,就可以产生二倍频信号。

网友:
但是,再下面的电原理图却不能实现方框图的要求。第一级是电压比较器,但该电压比较器却不是每次交流电压过零时都输出相同的信号,而是100Hz矩形波。

网友:
依愚见,最下面的电原理图不能实现最上面的题目要求。

你不妨将仿真图中示波器的一个通道接到电压比较器的输出端(R11右端)看看波形。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进展如何了?

网友:
那个仿真的运放加了电源没有?

网友:
第一级的作用是正弦波变矩形波,第二级是放大,第三级为积分电路. 电路设计上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