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万里”树莓派小车——电机控制学习(控制速度)

楼主:
       前面介绍了树莓派电机速度的获取,也介绍了树莓派的定时器的使用,将这两者结合,在使用控制算法,就可也对电机速度进行控制了。

PID控制算法

速度控制使用PID算法,这个网上很多介绍,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实际使用PI控制就可以了,也就是速度误差乘以Kp系数,然后速度误差的累计乘以Ki系数,然后两者相加,就是给电机的控制值。这两个系数的值的选择则是控制的难点。

代码编写

  •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wiringPi.h>
  • #include <iostream>
  • #include "Emakefun_MotorShield.h"
  • #define SPEED_INTEGRAL_MAX  1
  • float Speed_Kp=255,Speed_Ki=150;
  • float Set_Speet=0.5;
  • int A_pin=21;
  • int B_pin=22;
  • float Encoder_Integral=0;
  • long Cnt;
  • long Cha;
  • long now,pre_time;
  • float Speed=0;
  • float Set_PWM_float=0;
  • uint8_t Set_PWM=0;
  • Emakefun_DCMotor *DCmotor1 ;
  • //电机速度PI控制函数
  • float Speed_PI(float Now_Speed,float Set_Speet)
  • {
  • static float fP;
  • fP=Set_Speet-Now_Speed;
  • Encoder_Integral+=fP;
  • if(Encoder_Integral>SPEED_INTEGRAL_MAX)   Encoder_Integral=SPEED_INTEGRAL_MAX;
  • return fP*Speed_Kp+Encoder_Integral*Speed_Ki;
  • }
  • //外部中断回调函数,用来计数电机速度
  • void Interrupt (void) {
  •    Cnt++;
  • }
  • //定时器线程函数
  • PI_THREAD (timer)
  • {
  •   for (;;)
  •   {
  • now=micros();
  •    Cha=(now-pre_time);
  • Speed=(float)Cnt/Cha*50;
  • Cnt=0;
  • pre_time= now;
  • Set_PWM_float=Speed_PI(Speed, Set_Speet);
  • if(Set_PWM_float>255)Set_PWM_float=255;
  • if(Set_PWM_float<0)Set_PWM_float=0;
  • Set_PWM=(uint8_t)Set_PWM_float;
  • DCmotor1->setSpeed(Set_PWM);
  •   printf ("%ld,%f,%f,%f\n",Cha,Speed,Set_PWM_float,Encoder_Integral);
  • delay(100);
  •   }
  • }
  • int main () {
  • Emakefun_MotorShield Pwm = Emakefun_MotorShield();
  • Pwm.begin(50);
  •   DCmotor1 = Pwm.getMotor(1);
  •   DCmotor1->setSpeed(0);
  •   DCmotor1->run(FORWARD);
  •    wiringPiSetup () ;
  •    wiringPiISR (A_pin, INT_EDGE_BOTH, &Interrupt) ;
  •    wiringPiISR (B_pin, INT_EDGE_BOTH, &Interrupt) ;
  •    piThreadCreate (timer) ;
  • while(1) {
  • delay(1000);
  • }
  • }

参数调试

代码中的参数是要通过计算与调试得出来的,下面来分别介绍。

最大速度归一化:先让电机满速运行,得出满速下计算出来电机最大的速度大约0.02,(这个数值并没有实际速度含义),乘以50让最大速度变成1。

Kp参数确定:电机控制数值是0到255,而最大速度是1,那Kp就直接确定为255。

Ki参数确定:几分参数是不要不断的调节的,既要快速响应,同时也不能太大导致震荡。经过不断的调节,选取150。

积分限制参数确定:积分如果不对最大值进行限制,那么积分的数值就会无限的大下去,这样显然是不行的,代码运行后输出如下图。

输出第一列是时间,第二列是速度,第三列是控制量,第四列是积分值,最理想情况是运行后积分控制输出为零,当然有值也是可以,通过给轮子一些阻力,这个数值不会超过1,那么积分限制参数就设置为1。

运行效果

运行后树莓派会控制轮子按照设置好的速度进行转动,从打印出来的速度看,速度一直维持的不错,可是控制量却变化十分剧烈,而且听声音也能听出来轮子转速一快一慢的。但是轮子的实际速度我是无法测量的,只有等全部代码都写好后,在地上实际跑看效果才知道。

问题

工程中将驱动库文件和应用程序文件放在一个文件夹里面,这样做浪费空间,也不利于复用。想将驱动库额外的放在另一个文件中,要怎么设置头文件包含路径呢?

源码

GitHub

Gitee

网友:
来自 4楼

"万里"树莓派小车汇总贴:

lb8820265的“万里”树莓派小车开源分享 - DIY/开源硬件专区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eeworld.com.cn)

目录:

“万里”树莓派小车开张贴

1“万里”树莓派小车——建立项目仓库

2“万里”树莓派小车——python学习(Thonny的使用)

3“万里”树莓派小车——python学习(定时任务)

4“万里”树莓派小车——C++学习(编译与运行,geany使用)

5“万里”树莓派小车——wiringPi学习(延时与线程模拟定时器)

6“万里”树莓派小车——wiringPi学习(PWM与外部中断模拟定时器)

7“万里”树莓派小车——RPi.GPIO学习(PWM与外部中断模拟定时器)

8“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本机通讯)

9“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TCP两机通讯)

10“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UDP两机通讯)

11“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Android发送)

12“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Android收发)

13“万里”树莓派小车——配件准备

14“万里”树莓派小车——电机驱动学习

15“万里”树莓派小车——光电编码器学习(正反转的判断)

16“万里”树莓派小车——光电编码器学习(转速的获取)

17“万里”树莓派小车——VSCode学习(编译和调试)

18“万里”树莓派小车——Makefile学习

19“万里”树莓派小车——VSCode学习(多C文件链接调试)

20“万里”树莓派小车——电机控制学习(控制速度)

21“万里”树莓派小车——电机控制学习(4轮速度控制)
22“万里”树莓派小车——手机遥控电机转动

23“万里”树莓派小车——无屏幕连接树莓派

24“万里”树莓派小车——树莓派64位系统bullseye跑分测试

25“万里”树莓派小车——纳姆轮控制

26“万里”树莓派小车——程序开机启动

27“万里”树莓派小车——固定和获取树莓派IP地址

28“万里”树莓派小车——小车组装

29“万里”树莓派小车——直行偏向问题与新控制模式

30.“万里”树莓派小车——第一阶段完成展示(从零开始介绍)

网友:
看着20“万里”标题,很感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