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电池电压检测装置

楼主:
本人目前是单片机小白,请求前辈指点迷津!!!

设计电池电压检测装置

电压显示在LCD1602

电压低于2.6V时,指示灯闪烁。

电压高于3.3V时,指示灯闪烁。

电压2.6V~3.3V之间,指示灯灭。

网友:
直流还是交流

网友A:
电压显示在LCD1602-----这个用单片机实现。

检测电压3段用比较器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显示在LCD1602-----这个用单片机实现。 检测电压3段用比较器实现。

能不能更详细一点,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A:
上网找这2方面的内容,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网找这2方面的内容,都很多。

请问这两个怎么结合在一起啊

网友:
『电压显示在LCD1602』

这个显然使用单片机实现比较简单方便。

网友:
『电压低于2.6V时,指示灯闪烁。电压高于3.3V时,指示灯闪烁。电压2.6V~3.3V之间,指示灯灭。』

这个要求,显然也是用单片机实现比较简单方便。

要在液晶屏上显示电压数值,单片机里面必定已经有了电压数值才能够显示。这个电压数值,可以由单片机以外的AD转换芯片得到,也可以由自带AD的单片机模拟输入端用单片机内部AD得到。不管怎么得到的,单片机对两个数字进行比较是太轻而易举的事。

网友:
既然要显示电压,用带有ADC的单片机比较合适,其它的都属于基础,用单片机课本上的知识就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