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有很多型号,高端的带DMA、浮点运算、乘法器、可编程增益放大器(PGA)、内部...

楼主:
STM32有很多型号,高端的带DMA、浮点运算、乘法器、可编程增益放大器(PGA)、内部看门狗、这些低性能的不也一样有吗?所谓的高级芯片功能体现在哪里?主频更高?内存更大?

网友A:
频率更高,有更高级的外设。

网友B:
更先进的工艺, 比如40/32/28/22/16/14nm等

更大的RAM和ROM, 几MB的ram, 几百MB的ROM

更高的工作频率, 几百兆甚至上GHz

更高级的外设, 比如GPU, mipi, USB2.0/3.0, 千兆以太网, emmc, sdio, ddr,等等

更多的功能集成, 传统低速外设+一堆其他高速外设等

更多参数要看spec, 即便是同样的外设不同的产品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DMA, 有的8路, 有的28路; 乘法器, 有的是18bit的, 有的是32bit; 浮点运算有的是定点, 有的是浮点; PGA的调整范围和精度, 这些都是有差异的, 性能强弱当然也有区分, 怎么会一样呢

网友:
你说的“高级”是指什么高级?

从你的截图来看它分为无线、低功耗、主流、高性能和MPU。

无线是ST新出的一款集成无线收发器的产品;低功耗是指L和U系列主打低功耗;主流应该是比较通用、出货量比较大,性从比高的型号;高性能很容易理解,一搬指主频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频率更高,有更高级的外设。

怎样的外设才算是高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更先进的工艺, 比如40/32/28/22/16/14nm等 更大的RAM和ROM, 几MB的ram, 几百MB的ROM 更高的工作频率, ...

更高级的外设, 比如GPU, mipi, , emmc, sdio, ddr,等等-------------周工  讲解下这些有什么特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更高级的外设, 比如GPU, mipi, , emmc, sdio, ddr,等等-------------周工  讲解下这些有什么特点? ...

特点?

直接搜相应的外设, 看具体功能是干什么的, 就可以了,每种外设功能都不一样,

GPU就是图像处理单元, 可以做一些图像的处理, 显示,

mipi一般是指图像接口, 摄像头采集输入或者显示器图像输出, 最高可以支持几个Gbps的数据传输

emmc, sdio这些都是存储接口, 支持更高的传输速率, 比传统iic, spi之类的接口快几十上百上千倍

ddr一般就是内存接口, 用来接外部dram, 扩展芯片程序运行内存,

以上这些高级外设, 一般只有在高性能的芯片上才会用到,

即便是同样的外设, 也要去看他详细的手册描述, 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大家都有uart串口, 有的只有2个串口, 有的支持15个, 有的波特率最高115200, 有的最高3M, 谁更高级, 不是很清楚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特点? 直接搜相应的外设, 看具体功能是干什么的, 就可以了,每种外设功能都不一样,  GPU就是 ...

周工对芯片架构很了解。你说说STM32为什么就不能跑安卓系统呢?只能跑freeRTOS、LittleVGL、UCOSIII、STemWIN、LWIP?像这些是不是和安卓一样?也属于一种平台?

网友:
高级不高级是看你的需求的,用不到再高级也没有用,例如串口这些都是基础功能了,不过用不到也是多余,需求决定应用,高级也是相对的,比如我需要用到USB,有的就比没有的高级,我要低功耗,主频高的也不一定是高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特点? 直接搜相应的外设, 看具体功能是干什么的, 就可以了,每种外设功能都不一样,  GPU就是 ...

Gbps-------这个的含义是不是每秒可以传输10^9个位?还是码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