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电路起什么作用,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下面的这个电路所示,按下TEST后,T3,T2、T1是如何工作的?

IC2稳压芯片是怎样给单片机mcu供电的?如果松开TEST后,又是个什么情况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有什么作用

网友:
此电路牵涉到单片机,所以必须和单片机所执行的程序合在一起分析。单纯看电路,那只能猜测。

网友:
『IC2稳压芯片是怎样给单片机mcu供电的?』

IC2显然是个普通三端稳压器。IC2为单片机供电,必须T3导通,若T3关断,IC2无论如何也不能为单片机供电。T3导通的条件是其基极被拉低,这有两条途径:一是T1导通,经LED将T3基极拉低,二是Test按钮按下,经T2发射结将T3基极拉低。

在IC2未向单片机供电时,单片机IO2显然不可能为高电平,故T1不可能导通。Test按钮未按下,故不可能经T2发射结将T3基极拉低。所以,IC2不可能为单片机供电。

网友A:
假定IC2未向单片机供电时Test按钮按下,那么经Test按钮和T2发射结将把T3基极拉低。于是T3导通,IC2开始向单片机供电。

如果单片机供电后,IO2引脚为低电平,则Test按钮放开后T3将关断,IC2停止向单片机供电。为使IC2在Test按钮放开后仍为单片机供电,单片机必须在得电复位(单片机复位电路图中未画出)后的初始化例程中将IO2引脚置高电平。IO2高电平,则T1导通,即使Test按钮放开,T1仍然会将T3基极拉低,于是IC2继续向单片机供电,单片机可以正常工作,执行初始化之后的各种程序。

网友:
『这个电路有什么作用』

此电路,单片机可以关断自己的电源。单片机执行完应该执行的程序之后,只要将IO2引脚置低电平,T1即关断。此时Test按钮已断(释放),所以T1关断后,T3即因基极不再被拉低,由R10,T3将关断,IC2失电,不再为单片机供电,单片机也不再继续工作。

网友:
IO1引脚用于检测Test按钮是否释放。如果Test按钮已释放,T2因无基极电流而关断,IO1引脚应该为高电平。若Test按钮未释放,因T2导通,IO1引脚为低电平。

网友:
所以,此电路的作用是:Test按钮按下一次,单片机执行一系列程序,然后将自己的电源关掉。直到Test按钮再次按下,单片机再执行一次。

由于不知道单片机程序,所以上述均属猜测。

网友B:
这是一个单键软开机/关机电路。工作原理:先假设MCU系统出于无电态。开关按下,T2发射结给T3提供了基极电流回路,T3导通,IC2得电工作,MCU系统开始工作并令IO2输出高电平使T1导通,这样即使开关松开,T3的导通也能维持。开关再次按下时,T2导通会给IO1一个信号,然后软件控制IO2输出低电平使T1截止,这样系统在开关松开后就自然断电了。

网友:
这是一个简单的软开/关机硬件电路. 目的就是关机后电池的供电被断开,解决关机后系统电路不吃电池电流. 使电池的工作时间更长一点.

网友:
8楼,9楼把我要说的话都说了。是最终答案。

网友C:
工作原理是这样的:1.按键按下时,IC2将会导通,输出VCC电压. 2.VCC给MCU供电后,检测IO1是否为低电平,如果是低电平,说明有按键按下,而按下是开机还是关机,MCU通过按下的保持时间来判断,比如短按为开机,那么MCU的IO2输出高电平,此时按键松开后,电池供电路径全部打通; 如果是常按表示关机的话,MCU的IO2输出低电平,当按键松开后,电池供电路径被关闭,从而实现关机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工作原理是这样的:1.按键按下时,IC2将会导通,输出VCC电压. 2.VCC给MCU供电后,检测IO1是否为低电平,如 ...

有道理,开机的时间比较长,应该设置长按为开机

开机后检测IO1为低,同时拉高IO2为系统供电

关机的时候检测IO1为低,同时关闭IO2给系统断电

整个操作类似手机的开关机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定IC2未向单片机供电时Test按钮按下,那么经Test按钮和T2发射结将把T3基极拉低。于是T3导通,IC2开始向单 ...

感谢回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单键软开机/关机电路。工作原理:先假设MCU系统出于无电态。开关按下,T2发射结给T3提供了基极电流 ...

感谢分析,明白一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道理,开机的时间比较长,应该设置长按为开机 开机后检测IO1为低,同时拉高IO2为系统供电 关机的 ...

谢谢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作原理是这样的:1.按键按下时,IC2将会导通,输出VCC电压. 2.VCC给MCU供电后,检测IO1是否为低电平,如 ...

感谢分析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