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电压检查已经搞定,如何跟LED连接

楼主:
1、电池电压检测

2、电压显示在LCD1602

3、电压低于2.6V时,指示灯闪烁。

4、电压高于3.3V时,指示灯闪烁。

5、电压2.6V~3.3V之间,指示灯灭。

网友:
『 如何跟LED连接』

你的单片机P2口还闲着四根线,使用其中一根联接LED即可。注意P2口下拉能力远比上拉能力强,所以应该联接成下拉。另外,LED必须串联限流电阻。

网友:
用任何空余的IO即可,IO接在LED负极。LED的正极通过限流电阻接电源。不过楼主图中用于显示的可不是LCD1602,而是数码管,二者可差别很大。另外,图中ADC的型号也太过古老,可见楼主是从网上找的“出土文物”,现在用一片带ADC的单片机就可以了。

网友:
实际做案子时,用带ADC的MCU来做就可以了,而且带ADC的MCU使用很常用.

网友:
楼主的这个电池电量仿真,是电压检测

如用mcu控制,可以用库伦计,精确

再说,电压检测纯粹模拟电路324即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