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信可NB-IoT开发板EC-01F-Kit测评】06.基于STM32+EC-01F MQTT接入阿里云

楼主:
上一篇介绍了系统架构:各任务均有独立的状态机,添加MQTT任务时只要新增状态机和其他任务互斥即可;

MQTT任务状态机包含:查询连接状态->是否需要断开之前连接->配置mqtt接入平台->配置mqtt客户端参数->打开客户端->创建连接->订阅主题1->订阅主题2->发布主题->异常处理等

任务间互斥:由于每次发送AT指令前清空接收缓冲区,所以初始化任务、周期性查询NB状态任务、MQTT/Socket任务之间要互斥,否则可能导致NB回复给任务A的指令被任务B清除。

void NB_MQTT_Aliyun_ReportProcess(void)
{
	//static U8 status = 0;
	U8 res = 0;
	static char ack[200]	=	{0};
	static char cmd [100]	=	{0};

	if((NB.CycleCheckStatus > 1) || (NB.GpsReportStatus > 1))
	{
		return;
	}
	if(NB.mqtt.err_code != 0)
	{
		//return;
	}

	switch(NB.ReportStatus)
	{
		case 0:
			if((NB.CON == 0xFF)
			&& (NB.RegStatus == 1)
			&& (NB.attach == 1)
			&& (NB.csq != 99)
			&& (NB.csq != 0)
			&& (NB.CGACT_state == 1))
			{
				if(NB.isConnect > 0)//已经建立连接,延长处理间隔
				{
					NB.ReportTime = (200*100);
				}
				else
				{
					NB.ReportTime = (200*10);
				}
				NB.ReportStatus = 1;
  				uprintf("\r\n NB.ReportTime %d", NB.ReportTime);
			}
		break;
		case 1:
			if(NB.ReportTime == 0)
			{
				NB.ReportStatus = 2;
				memset(ack, 0, 200);
				memset(cmd,  0, 100);
  				uprintf("\r\n NB.ReportTimeout");
			}
		break;
		case 2:
			NB.t = 23.0f;//(float)DS18B20_Get_Temp();
            if(NB.t != 85.0f)
            {
  				uprintf("\r\n NB.isConnect %d", NB.isConnect);
				if(NB.isConnect <= 0)
			    {
			        NB.ReportStatus = 31;//creat connect
			        NB.net.socket = 0;
			        NB.mqtt.tcpconnectID = 0;
					NB.ReportStatus = 28;//config keep_alive_time
			        NB.mqtt.keep_alive_time = 120;
			    }
			    else
			    {
					NB.ReportStatus = 36;
			    }
            }
		break;
		case 28://config keep_alive_time
			sprintf(cmd, "AT+ECMTCFG=\"keepalive\",%d,%d\r\n",NB.mqtt.tcpconnectID, NB.mqtt.keep_alive_time);
			res = NB_AT_CMD((U8 *)cmd, 1000, "OK", 2);
	        if(res == ATCMD_REVOK)
	        {
				uprintf("\r\n ECMTCFG OK");
				NB.ReportStatus = 29;//Disable Sleep Mode
	        }
	        else if(res == ATCMD_TIMEOUT)
	        {
				uprintf("\r\n ECMTCFG_TIMEOUT");
				NB.ReportStatus = 29;
	        }
		break;
		case 29://查询连接状态
			res = NB_AT_CMD("AT+ECMTCONN?\r\n", 1000, "+ECMTCONN:", 2);
	        if(res == ATCMD_REVOK)
	        {
				uprintf("\r\n ECMTCONN1 OK");
				if(!NB_parseMqttConStatus(&EC01RxCache[0], EC01_handle.rcv_size))
			    {

			    }
			    if(NB.mqtt.state == 3)//3 MQTT 已经连接成功
			    {
					NB.ReportStatus = 100;//跳转到断开连接
			    }
			    else
			    {
					NB.ReportStatus = 31;
			    }
	        }
	        else if(res == ATCMD_TIMEOUT)
	        {
				uprintf("\r\n ECMTCONN1_TIMEOUT");
				NB.ReportStatus = 31;
	        }
		break;
		case 100://断开客户端和服务器连接
			//+ECMTDISC: 0,0
			sprintf(cmd, "AT+ECMTDISC=%d\r\n",NB.mqtt.tcpconnectID);
			sprintf(ack, "+ECMTDISC: %d,0",NB.mqtt.tcpconnectID);
			res = NB_AT_CMD((U8 *)cmd, 1000, ack, 2);//Close Socket
	        if(res == ATCMD_REVOK)
	        {
				uprintf("\r\n ECMTDISC OK");
				//NB.ReportStatus = 31;
				NB.ReportStatus = 29;
	        }
	        else if(res == ATCMD_TIMEOUT)
	        {
				uprintf("\r\n ECMTDISC_TIMEOUT");
				NB.ReportStatus = 31;
	        }
		break;

		#if 1
		case 30://关闭客户端
				//+ECMTCLOSE: 0,0
				sprintf(cmd, "AT+ECMTCLOSE=%d\r\n",NB.mqtt.tcpconnectID);
				sprintf(ack, "+ECMTCLOSE: %d,0",NB.mqtt.tcpconnectID);
				res = NB_AT_CMD((U8 *)cmd, 1000, ack, 2);//Close Socket
				if(res == ATCMD_REVOK)
				{
					uprintf("\r\n ECMTCLOSE OK");
					NB.ReportStatus = 31;
				}
				else if(res == ATCMD_TIMEOUT)
				{
					uprintf("\r\n ECMTCLOSE_TIMEOUT");
					NB.ReportStatus = 31;
				}
		break;
#endif

		case 31://配置mqtt客户端参数
			//AT+QMTCFG="aliauth",0,"a1KApkvNNDZ","EVN_2021_4_17","cd9b161999b754c3613f1bc1baf78ea5"\r
			sprintf(cmd, "AT+ECMTCFG=\"aliauth\",%d,"PRODUCT_KEY","DEVICE_NAME","DEVICE_SECRET"\r\n",
			NB.mqtt.tcpconnectID);
			res = NB_AT_CMD((U8 *)cmd, 1000, "OK", 2);

	        if(res == ATCMD_REVOK)
	        {
				uprintf("\r\n ECMTCFG OK");
				NB.ReportStatus = 32;
				//NB.isConnect = 1;
	        }
	        else if(res == ATCMD_TIMEOUT)
	        {
				uprintf("\r\n ECMTCFG_TIMEOUT");
				NB.ReportStatus = 0;
	        }
		break;
		case 32://建立tcp连接mqtt服务器
			//+ECMTOPEN: 0,0
			sprintf(cmd, "AT+ECMTOPEN=%d,\"%s\",%d\r\n",
			NB.mqtt.tcpconnectID, HOST_NAME,HOST_PORT);
			sprintf(ack, "+ECMTOPEN: %d,",NB.mqtt.tcpconnectID);
			res = NB_AT_CMD((U8 *)cmd, 5000, ack, 2);

	        if(res == ATCMD_REVOK)
	        {
				uprintf("\r\n ECMTOPEN OK");
				NB.ReportStatus = 33;
	        }
	        else if(res == ATCMD_TIMEOUT)
	        {
				uprintf("\r\n ECMTOPEN_TIMEOUT");
				NB.ReportStatus = 30;
	        }
		break;
		case 33://登陆mqtt服务器
			//+ECMTCONN: 0,0,0
			NB.mqtt.result = 0;//0 打开网络成功
			NB.mqtt.ret_code = 0;//0 接受连接
			sprintf(cmd, "AT+ECMTCONN=%d,\"12345_33\"\r\n",
			NB.mqtt.tcpconnectID);
			sprintf(ack, "+ECMTCONN: %d,%d,%d",NB.mqtt.tcpconnectID, NB.mqtt.result, NB.mqtt.ret_code);
			res = NB_AT_CMD((U8 *)cmd, 5000, ack, 2);

	        if(res == ATCMD_REVOK)
	        {
				uprintf("\r\n ECMTCONN OK");
				NB.ReportStatus = 34;
	        }
	        else if(res == ATCMD_TIMEOUT)
	        {
				uprintf("\r\n ECMTCONN_TIMEOUT");
				NB.ReportStatus = 0;
	        }
		break;
		case 34://订阅服务器设置
			//+ECMTSUB: 0,1,0,1
			NB.mqtt.tcpconnectID = 0;
			NB.mqtt.msgID= 1;
			NB.mqtt.qos = 0;
			NB.mqtt.result = 0;//0 数据包发送成功且接收到服务器的 ACK

			sprintf(cmd, "AT+ECMTSUB=%d,%d,%s,%d\r\n",
			NB.mqtt.tcpconnectID, NB.mqtt.msgID, DEVICE_SUBSCRIBE_SET, NB.mqtt.qos);

			sprintf(ack, "+ECMTSUB: %d,%d,%d,%d",NB.mqtt.tcpconnectID, NB.mqtt.msgID, NB.mqtt.result, 1);
			res = NB_AT_CMD((U8 *)cmd, 5000, ack, 2);

	        if(res == ATCMD_REVOK)
	        {
				uprintf("\r\n ECMTSUB1 OK");
				NB.ReportStatus = 35;
				NB.isConnect = 1;
	        }
	        else if(res == ATCMD_TIMEOUT)
	        {
				uprintf("\r\n ECMTSUB1_TIMEOUT");
				NB.ReportStatus = 0;
	        }
		break;
		case 35://订阅服务器应答
			//+ECMTSUB: 0,2,0,1
			NB.mqtt.tcpconnectID = 0;
			NB.mqtt.msgID= 2;
			NB.mqtt.qos = 1;
			NB.mqtt.result = 0;//0 数据包发送成功且接收到服务器的 ACK

			sprintf(cmd, "AT+ECMTSUB=%d,%d,%s,%d\r\n",
			NB.mqtt.tcpconnectID, NB.mqtt.msgID, DEVICE_SUBSCRIBE_POST_RELAY, NB.mqtt.qos);

			sprintf(ack, "+ECMTSUB: %d,%d,%d,%d",NB.mqtt.tcpconnectID, NB.mqtt.msgID, NB.mqtt.result, 1);
			res = NB_AT_CMD((U8 *)cmd, 2000, ack, 2);

	        if(res == ATCMD_REVOK)
	        {
				uprintf("\r\n ECMTSUB2 OK");
				NB.ReportStatus = 36;
				NB.isConnect = 1;
	        }
	        else if(res == ATCMD_TIMEOUT)
	        {
				uprintf("\r\n ECMTSUB2_TIMEOUT");
				NB.ReportStatus = 0;
	        }
		break;
		case 36://发布
			//+ECMTPUB: 0,0,0
			NB.mqtt.retain= 0;
			NB.mqtt.msgID = 0;
			NB.mqtt.qos = 0;
			NB.mqtt.result = 0;//0 数据包发送成功且接收到服务器的 ACK

			#ifdef USER_206
			sprintf((char*)payload_out, PAYLOAD, Temp.temp, MQTT.Index);
			#elif defined USER_174
			sprintf((char*)payload_out, PAYLOAD, Temp.temp, CO2.co2,
			Temp.low_threshold, Temp.high_threshold, CO2.low_threshold, CO2.high_threshold,
			CO2.fanSwitch, Temp.CoolingSwitch,
			GeoLocation.CoordinateSystem, GeoLocation.Latitude, GeoLocation.Longitude, GeoLocation.Altitude,
			MQTT.Index);
			#endif
			sprintf(cmd, "AT+ECMTPUB=%d,%d,%d,%d,%s,%s\r\n",
			NB.mqtt.tcpconnectID, NB.mqtt.msgID, NB.mqtt.qos, NB.mqtt.retain, DEVICE_PUBLISH, payload_out);
			//uprintf("\r\n payload_out:%s", payload_out);

			sprintf(ack, "+ECMTPUB: %d,%d,%d",NB.mqtt.tcpconnectID, NB.mqtt.msgID, NB.mqtt.result);
			res = NB_AT_CMD((U8 *)cmd, 3000, ack, 2);

	        if(res == ATCMD_REVOK)
	        {
	        	uprintf("\r\n payload_out:%s", payload_out);
				uprintf("\r\n ECMTPUB OK");
				MQTT.Index++;
				GeoLocation.Latitude += 0.00001f;
				GeoLocation.Longitude += 0.00001f;
				GeoLocation.Altitude++;
				uprintf("\r\n Latitude %f Longitude %f", GeoLocation.Latitude, GeoLocation.Longitude );

				NB.ReportStatus = 0;
	        }
	        else if(res == ATCMD_TIMEOUT)
	        {
				uprintf("\r\n ECMTPUB_TIMEOUT");
				NB.ReportStatus = 37;
	        }

		break;
		case 37://查询连接状态
			/*
			+QMTCONN: 0,3

			OK
			*/

			res = NB_AT_CMD("AT+ECMTCONN?\r\n", 1000, "+ECMTCONN:", 2);//Close Socket
	        if(res == ATCMD_REVOK)
	        {
				uprintf("\r\n ECMTCONN1 OK");
				if(!NB_parseMqttConStatus(&EC01RxCache[0], EC01_handle.rcv_size))
			    {
					NB.ReportStatus = 0;
			    }
			    else
			    {
					NB.ReportStatus = 30;
			    }
	        }
	        else if(res == ATCMD_TIMEOUT)
	        {
				uprintf("\r\n ECMTCONN1_TIMEOUT");
				NB.ReportStatus = 30;
				NB_ClearStatus();
				NB.CON = 0;
	        }
		break;

		case 0xFE://关闭mqtt客户端
			//+ECMTCLOSE: 0,0
			sprintf(cmd, "AT+ECMTCLOSE=%d\r\n",NB.mqtt.tcpconnectID);
			sprintf(ack, "+ECMTCLOSE: %d,0",NB.mqtt.tcpconnectID);
			res = NB_AT_CMD((U8 *)cmd, 1000, ack, 2);//Close Socket
	        if(res == ATCMD_REVOK)
	        {
				uprintf("\r\n ECMTCLOSE OK");
				NB.net.socket = -1;
				NB_ClearStatus();
			    NB.ReportStatus = 0xFF;
	        }
	        else if(res == ATCMD_TIMEOUT)
	        {
				uprintf("\r\n ECMTCLOSE_TIMEOUT");
				NB.ReportStatus = 0;
	        }
		break;
		default:

		break;
	}
}

轮询消息添加解析MQTT服务器指令:

void NB_Polling_Msg(void)
{
	EC01_handle.rcv_size = NB_CopyFIFOToParseBuf(EC01RxCache);

	if((EC01_handle.rcv_size != 0)
	&& (NB.CON == 0xFF))//初始化完成允许轮询消息,否则可能导致数据冲突
	{

		if(NB_parseDefaultMsg(&EC01RxCache[0], EC01_handle.rcv_size))
		{

		}
		if(!NB_parseMqttRECV(&EC01RxCache[0], EC01_handle.rcv_size))//解析MQTT服务器指令
		{

		}
	}
}
/*
+QMTRECV: 0,0,"/sys/a1KApkvNND
Z/EVN_2021_4_17/thing/service/pr

*/
u8 NB_parseMqttRECV(u8* cmd, u32 len)
{
	char *ptr = NULL;
	S16 uiResult;
	char str[20];

	U16 uiIndexStart = 0, uiAckIndexStart = 0, uiAckIndexEnd = 0;

	S8 res = 0xFF;

	if(cmd == NULL) return 1;

	sprintf(str, "+ECMTRECV: %d,",NB.mqtt.tcpconnectID);

	ptr = (char*)cmd;

	if(!NB_strcmp(ptr,str,0,len))
	{

		if(!NB_GetHexFromStr((char*)ptr, str, ",", 0, len, &uiResult))
		{
			NB.mqtt.msgID = (S8)uiResult;
			uprintf("\r\n NB.mqtt.msgID=%d", NB.mqtt.msgID);
			res = 3;
		}

		sprintf(str, "+ECMTRECV: %d,%d,",NB.mqtt.tcpconnectID, NB.mqtt.msgID);

		while(uiAckIndexEnd < (len - 2))
		{

			if(!NB_GetStrFromStr2((char*)ptr, str, "\r\n", uiIndexStart, len, (char *)NB.net.rxdata, &uiAckIndexStart, &uiAckIndexEnd))
			{
				if(!NB_strcmp(( char*)NB.net.rxdata, "\"fanSwitch\":1", 0, 200))
				{
					CO2.fanSwitch = 1;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2);
					uprintf("\r\n fanSwitch=1");
				}
				if(!NB_strcmp(( char*)NB.net.rxdata, "\"fanSwitch\":0", 0, 200))
				{
					CO2.fanSwitch = 0;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2);
					uprintf("\r\n fanSwitch=0");
				}
				if(!NB_strcmp(( char*)NB.net.rxdata, "\"CoolingSwitch\":1", 0, 200))
				{
					Temp.CoolingSwitch = 1;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2);
					uprintf("\r\n CoolingSwitch=1");
				}
				if(!NB_strcmp(( char*)NB.net.rxdata, "\"CoolingSwitch\":0", 0, 200))
				{
					Temp.CoolingSwitch = 0;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2);
					uprintf("\r\n CoolingSwitch=0");
				}
				res = 0;
			}
			else
			{
				break;
			}
			uiIndexStart = uiAckIndexEnd;
		}

	}

	return res;
}

运行效果手机APP远程控制LED:

至此,本次测评告一段落。

还有一些问题待解决。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89547-1-1.html#pid3111773

网友A:
在添加MQTT任务时,需要保证新增状态机和其他任务互斥,添加新增状态时有什么技巧,有时不互斥怎么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添加MQTT任务时,需要保证新增状态机和其他任务互斥,添加新增状态时有什么技巧,有时不互斥怎么处理

1.添加状态机技巧:规划新任务流程图,流程上评审没问题,翻译成代码即可。

2.任务不互斥需要在使用公共资源时添加互斥,RTOS也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添加状态机技巧:规划新任务流程图,流程上评审没问题,翻译成代码即可。 2.任务不互斥需要在使用公 ...

明白了一些,谢谢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