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器驱动电路

楼主:
如何让驱动激光器,让它的出波形上升没更陡,需要在那里调制

网友:
跟调制无关,二者概念完全不同。提高输出波形的沿陡峭程度本质上是提高开关元件的开关转换速度,尽量降低开关阻抗和线路中的非线性环节等,具体首先得考察你的驱动电路以及说清楚你需要的参数。

网友:
我做过普通的红色10mW半导体激光调制,直接采用555和三极管驱动。

当时是40kHz调宽脉冲,30米外接受解调信号。效果不错。

再高频率就没用过。

不过我们上网用的光猫(路由器)都是采用的激光调制,频率有300MHz以上kM级别的。 可以查查资料。

网友:
TI Designs:TIDA-01573

适用于激光雷达的纳秒激光驱动器参考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