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鼠标左键选择一段内容后,松开鼠标左键后,发现被选择区域还在随光标位置的变化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huo_hu   参与回复

按下鼠标左键选择一段内容后,松开鼠标左键后,发现被选择区域还在随光标位置的变化而变化,好象是鼠标左键没有弹起的感觉,请问如何维修?

网友A:
『好象是鼠标左键没有弹起的感觉,请问如何维修?』

我一般是换个鼠标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象是鼠标左键没有弹起的感觉,请问如何维修?』 我一般是换个鼠标试试看。

有钱的主,自己家里的好换。单位里换点东西,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钱的主,自己家里的好换。单位里换点东西,难

单位里更好办。把领导找来,表演一次 “松开鼠标左键后,发现被选择区域还在随光标位置的变化”,然后问他或者她怎么办。

网友:
开关没有弹起移动鼠标时会大面积改变选择内容,与按下开关完全相同,可见问题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何来好像?确认是开关问题,更换开关就是。没有合适的开关,应急维修对调左右键开关或利用中键就是。思维方式决定行为模式。

网友:
拆开看看呗,打开了就好使那说明是结构问题,要么就是按键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