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FPGA高云GW1N-4系列开发板测评】——6、数码管显示时钟(时、分、秒)

楼主:
   【国产FPGA高云GW1N-4系列开发板测评】——6、数码管显示时钟(时、分、秒)

   从开发板原理图可看出,4位7段数码管为共阳极类型。位选信号LED_DIS_SEL为低电平‘0’时,驱动三极管导通,数码管供电;数码管段码由低电平驱动,为低电平的段被点亮。

   原理图中对应FPGA管脚分配如下图所示

   在用户手册中也有管脚分配相关信息。

   用LED数码管数据生成器生成0到9的共阳显示码。

   实现代码如下:

  • --*******************************************************************************
  • --*-------------------------- file ---------------
  • --* name: segx4.vhd
  • --* ver : A
  • --* date:2021-12-9
  • --*------------------------------------------------
  • --*******************************************************************************
  • ---------- LIB ----------------------------------------------------------------
  • LIBRARY IEEE;
  •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 ----------ENTITY -------------------------------------------------------------
  • ENTITY segx4 IS
  • PORT (
  • -------------------------------------------------------------------------------
  • --系统全局时钟 CLK
  • -------------------------------------------------------------------------------
  • CLK_50M: IN STD_LOGIC; --50MHz系统时钟
  • -------------------------------------------------------------------------------
  • --系统全局复位 RESET
  • -------------------------------------------------------------------------------
  • NRESET: IN STD_LOGIC;
  • -------------------------------------------------------------------------------
  • --SEGx4
  • -------------------------------------------------------------------------------
  • DIS: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SEL: OUT STD_LOGIC_VECTOR(4 DOWNTO 1);
  • -------------------------------------------------------------------------------
  • --SWx4
  • -------------------------------------------------------------------------------
  • SW: IN STD_LOGIC_VECTOR(4 DOWNTO 1)
  • -------------------------------------------------------------------------------
  • );
  • END segx4;
  • -----------ARCHITECTURE-------------------------------------------------------
  • ARCHITECTURE MY_CODE OF segx4 IS
  • -----------------------------------------------------------------------
  • SIGNAL COUNTER: integer range 0 to 50000000;
  • SIGNAL LED_Reg: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 SIGNAL COUNTER1: integer range 0 to 62500;
  • SIGNAL CNT: integer range 0 to 8;
  • SIGNAL SCAN_CLK: STD_LOGIC;
  • TYPE DIS_Reg_Index IS ARRAY(1 to 4) OF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SIGNAL DIS_Reg: DIS_Reg_Index;
  • SIGNAL SEL_Reg: STD_LOGIC_VECTOR(4 downto 1);
  • -----------------------------------------------------------------------
  • TYPE SMG_INDEX IS ARRAY(0 to 9) OF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CONSTANT SMG: SMG_INDEX := ( X"C0", -- 0
  • X"F9", -- 1
  • X"A4", -- 2
  • X"B0", -- 3
  • X"99", -- 4
  • X"92", -- 5
  • X"82", -- 6
  • X"F8", -- 7
  • X"80", -- 8
  • X"90" -- 9
  • );
  • CONSTANT BLANK: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X"FF";
  • SIGNAL TICK_CLK: STD_LOGIC;
  • SIGNAL HR: integer range 0 to 23;
  • SIGNAL MIN: integer range 0 to 59;
  • SIGNAL SEC: integer range 0 to 59;
  • --**********************************************************************************
  • --*****
  • --**********************************************************************************
  • BEGIN
  • PROCESS(NRESET,CLK_50M)
  • BEGIN
  • IF (NRESET = '0') THEN
  • COUNTER <= 0;
  • ELSIF (RISING_EDGE(CLK_50M)) THEN
  • IF (COUNTER < 50000000-1) THEN
  • COUNTER <= COUNTER + 1;
  • ELSE
  • COUNTER <= 0;
  • END IF;
  • END IF;
  • END PROCESS;
  • PROCESS(NRESET,CLK_50M)
  • BEGIN
  • IF (NRESET = '0') THEN
  • COUNTER1 <= 0;
  • ELSIF (RISING_EDGE(CLK_50M)) THEN
  • IF (COUNTER1 < 62500-1) THEN
  • COUNTER1 <= COUNTER1 + 1;
  • ELSE
  • COUNTER1 <= 0;
  • END IF;
  • END IF;
  • END PROCESS;
  • PROCESS(NRESET,CLK_50M)
  • BEGIN
  • IF (NRESET = '0') THEN
  • SCAN_CLK <= '0';
  • ELSIF (RISING_EDGE(CLK_50M)) THEN
  • IF (COUNTER1 = 62500-1) THEN
  • SCAN_CLK <= NOT SCAN_CLK;
  • END IF;
  • END IF;
  • END PROCESS;
  • PROCESS(NRESET,SCAN_CLK)
  • BEGIN
  • IF (NRESET = '0') THEN
  • CNT <= 1;
  • ELSIF (RISING_EDGE(SCAN_CLK)) THEN
  • IF (CNT = 4) THEN
  • CNT <= 1;
  • ELSE
  • CNT <= CNT + 1;
  • END IF;
  • END IF;
  • END PROCESS;
  • SEL_Reg <= (1=>'0',others=>'1') WHEN CNT = 1 ELSE
  • (2=>'0',others=>'1') WHEN CNT = 2 ELSE
  • (3=>'0',others=>'1') WHEN CNT = 3 ELSE
  • (4=>'0',others=>'1') WHEN CNT = 4 ELSE
  • (others=>'1');
  • SEL <= SEL_Reg;
  • DIS <= DIS_Reg(CNT);
  • DIS_Reg(4) <= SMG(MIN / 10) WHEN SW(1)='0' ELSE
  • BLANK WHEN SW(1)='1' AND (HR/10)=0 ELSE
  • SMG(HR / 10);
  • DIS_Reg(3) <= (NOT TICK_CLK) & SMG(MIN REM 10)(6 downto 0) WHEN SW(1)='0' ELSE
  • '0' & SMG(HR REM 10)(6 downto 0);
  • DIS_Reg(2) <= SMG(SEC / 10) WHEN SW(1)='0' ELSE
  • SMG(MIN / 10);
  • DIS_Reg(1) <= SMG(SEC REM 10) WHEN SW(1)='0' ELSE
  • SMG(MIN REM 10);
  • PROCESS(NRESET,CLK_50M)
  • BEGIN
  • IF (NRESET = '0') THEN
  • TICK_CLK <= '0';
  • ELSIF (RISING_EDGE(CLK_50M)) THEN
  • IF (COUNTER = 25000000-1) OR (COUNTER = 50000000-1)THEN
  • TICK_CLK <= NOT TICK_CLK;
  • END IF;
  • END IF;
  • END PROCESS;
  • PROCESS(NRESET,TICK_CLK)
  • BEGIN
  • IF (NRESET = '0') THEN
  • HR <= 23;
  • MIN <= 59;
  • SEC <= 00;
  • ELSIF (RISING_EDGE(TICK_CLK)) THEN
  • IF (SEC = 59) THEN
  • SEC <= 0;
  • IF (MIN = 59) THEN
  • MIN <= 0;
  • IF (HR = 23) THEN
  • HR <= 0;
  • ELSE
  • HR <= HR + 1;
  • END IF;
  • ELSE
  • MIN <= MIN + 1;
  • END IF;
  • ELSE
  • SEC <= SEC + 1;
  • END IF;
  • END IF;
  • END PROCESS;
  • END MY_CODE;

   VHDL比Verilog用起来稍麻烦一些,VHDL比较严谨,数据类型不同会报错,需要转换后才可赋值;语法要求也比较严格。

   10到13行为公共库声明,没有库简单的代码编译都做不到。15到41行实体定义,定义输入输出接口。

   45到76行,定义变量和常量,在使用前必须定义,定义必须在整个代码实现BEGIN(80行)之前。

   82到93行,分频产生1Hz节拍时钟;

   95到106行,分频产生800Hz数码管扫描基准时钟。50,000,000 / 62,500 = 800;

   108到117,800Hz翻转时钟,实际对应数码管扫描时钟400Hz。

   119到130行,数码管扫描计数器,1到4循环;

   132到138行,CNT从1到4循环,分别对应数码管位1到4。

   通过一位拨码开关SW(1)来选择功能。当SW(1)为'0'时,功能为4位数据码显示分、秒,并伴随有“点段”闪烁;当当SW(1)为'1'时,功能为显示时、分,点段常亮,当时位小于10时,只显示一位,大于等于10时显示2位。SEL的位选、DIS的显示段值正好都与CNT相关,每个位显示寄存器DIS_REG()实时赋值,DIS_Reg(CNT)查表显示。

   151到160行,产生1Hz节后时钟。

   162到185行,产生24小时时钟的时、分、秒,方法也比较简单易懂。在秒时钟的节拍下秒、分都是59进位,时为23归零。

   时间初值设置为23点59分00秒,是为了区分从23点跳到0点后,只显示一位小时。

   视频上传不成功。

   视频截取了gif图片,显示比较快,实际为秒闪。拨码开关打到下方时,显示分、秒,分个位的点闪烁;拨到上方时,显示时、分,时的个位点常亮。

网友:
工程文件:

网友:
大佬使用VHDL,厉害

阅读改变人生

网友A:
不厉害,一般般,用VHDL只是个人习惯问题。Verilog可以加头文件,可以'define,这点比VHDL人性化。有时也混用,模块化设计,不同语言写的模块可以相互调用。

语言只是个工具,FPGA的硬件思维是灵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厉害,一般般,用VHDL只是个人习惯问题。Verilog可以加头文件,可以'define,这点比VHDL人性化。有 ...

我是刚入门的小白,就觉得Verilog,简单,好上手,懂C语言的,简直是无门槛入门。VHDL,做复杂系统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