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FPGA高云GW1N-4系列开发板测评】——7、数码管显示秒表

楼主:
   【国产FPGA高云GW1N-4系列开发板测评】——7、数码管显示秒表

   在上一贴基础上更改为数码管显示秒表功能,应该是比较简单的。(上一贴:【国产FPGA高云GW1N-4系列开发板测评】——6、数码管显示时钟(时、分、秒)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90207-1-1.html

   使用SW1作为秒表开始(使能)和暂停,SW2作为秒表清零。

   直接上代码:

--*******************************************************************************
--*-------------------------- file ---------------
--* name:  segx4.vhd
--* ver : A
--* date:2021-12-9
--*------------------------------------------------
--*******************************************************************************

---------- LIB  ----------------------------------------------------------------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ENTITY -------------------------------------------------------------
ENTITY segx4 IS
PORT (
-------------------------------------------------------------------------------
--系统全局时钟 CLK
-------------------------------------------------------------------------------
    CLK_50M:    IN  STD_LOGIC;	--50MHz系统时钟

-------------------------------------------------------------------------------
--系统全局复位 RESET
-------------------------------------------------------------------------------
    NRESET:     IN  STD_LOGIC;

-------------------------------------------------------------------------------
--SEGx4
-------------------------------------------------------------------------------
    DIS: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EL:        OUT  STD_LOGIC_VECTOR(4 DOWNTO 1);
-------------------------------------------------------------------------------

-------------------------------------------------------------------------------
--SWx4
-------------------------------------------------------------------------------
    SW:         IN  STD_LOGIC_VECTOR(4 DOWNTO 1)
-------------------------------------------------------------------------------

);
END segx4;

-----------ARCHITECTURE-------------------------------------------------------

ARCHITECTURE MY_CODE OF segx4 IS

-----------------------------------------------------------------------
    SIGNAL	 COUNTER1:      integer range 0 to 62500;
    SIGNAL	 CNT:           integer range 0 to 8;
    SIGNAL   SCAN_CLK:       STD_LOGIC;
    TYPE DIS_Reg_Index IS ARRAY(1 to 4) OF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DIS_Reg:   DIS_Reg_Index;
    SIGNAL	 SEL_Reg:       STD_LOGIC_VECTOR(4 downto 1);

-----------------------------------------------------------------------
    TYPE SMG_INDEX IS ARRAY(0 to 9) OF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CONSTANT SMG:       SMG_INDEX := (  X"C0",  -- 0
                                        X"F9",  -- 1
                                        X"A4",  -- 2
                                        X"B0",  -- 3
                                        X"99",  -- 4
                                        X"92",  -- 5
                                        X"82",  -- 6
                                        X"F8",  -- 7
                                        X"80",  -- 8
                                        X"90"   -- 9
                                     );
    CONSTANT BLANK: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X"FF";

    SIGNAL   COUNTER2:      integer range 0 to 500000;
    SIGNAL   SEC:           integer range 0 to 99;
    SIGNAL   CLK_10MS:      STD_LOGIC;
    SIGNAL   CNT_10MS:      integer range 0 to 99;
--**********************************************************************************
--*****
--**********************************************************************************
BEGIN

PROCESS(NRESET,CLK_50M)
BEGIN
	IF (NRESET = '0') THEN
        COUNTER1 <= 0;
	ELSIF (RISING_EDGE(CLK_50M)) THEN
        IF (COUNTER1 < 62500-1) THEN
            COUNTER1 <= COUNTER1 + 1;
        ELSE
            COUNTER1 <= 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NRESET,CLK_50M)
BEGIN
	IF (NRESET = '0') THEN
        SCAN_CLK <= '0';
	ELSIF (RISING_EDGE(CLK_50M)) THEN
        IF (COUNTER1 = 62500-1) THEN
            SCAN_CLK <= NOT SCAN_CLK;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NRESET,SCAN_CLK)
BEGIN
	IF (NRESET = '0') THEN
        CNT <= 1;
	ELSIF (RISING_EDGE(SCAN_CLK)) THEN
        IF (CNT = 4) THEN
            CNT <= 1;
        ELSE
            CNT <= CNT + 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SEL_Reg <=  (1=>'0',others=>'1') WHEN CNT = 1 ELSE
                (2=>'0',others=>'1') WHEN CNT = 2 ELSE
                (3=>'0',others=>'1') WHEN CNT = 3 ELSE
                (4=>'0',others=>'1') WHEN CNT = 4 ELSE
                (others=>'1');

    SEL <= SEL_Reg;

    DIS         <= DIS_Reg(CNT);
    DIS_Reg(4)  <= SMG(SEC / 10);
    DIS_Reg(3)  <= '0' & SMG(SEC REM 10)(6 DOWNTO 0);
    DIS_Reg(2)  <= SMG(CNT_10MS / 10);
    DIS_Reg(1)  <= SMG(CNT_10MS REM 10);

PROCESS(NRESET,CLK_50M)
BEGIN
	IF (NRESET = '0') THEN
        COUNTER2 <= 0;
	ELSIF (RISING_EDGE(CLK_50M)) THEN
        IF (COUNTER2 = 500000-1)THEN
            COUNTER2 <= 0;
        ELSE
            COUNTER2 <= COUNTER2 + 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NRESET,CLK_50M)
BEGIN
	IF (NRESET = '0') THEN
        CLK_10MS <= '0';
	ELSIF (RISING_EDGE(CLK_50M)) THEN
        IF (COUNTER2 = 250000-1) OR (COUNTER2 = 500000-1)THEN
            CLK_10MS <= NOT CLK_10MS;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NRESET,CLK_10MS)
BEGIN
	IF (NRESET = '0' OR SW(2) = '1') THEN
        SEC <= 00;
        CNT_10MS <= 00;
	ELSIF (RISING_EDGE(CLK_10MS) AND (SW(1) = '0')) THEN
        IF (CNT_10MS = 99) THEN
            CNT_10MS <= 0;
            IF (SEC = 99) THEN
                SEC <= 0;
            ELSE
                SEC <= SEC + 1;
            END IF;
        ELSE
            CNT_10MS <= CNT_10MS + 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MY_CODE;

   123行之前代码功能,请参考上一贴,这里不再赘述。

   125到129行,数码管4位分别显示秒表的秒十位、秒个位加点、100ms、10ms。

   SEL的位选、DIS的显示段值正好都与CNT相关,每个位显示寄存器DIS_REG()实时赋值,DIS_Reg(CNT)查表显示。

   131到142行,分频产生10ms定时节拍;

   144行到153行,产生50%点空比,10ms脉冲时钟;

   155行到172行为秒表主功能代码。SW(2)为‘1’时秒表清零;为‘0’时允许秒表计时。SW(1)为‘0’时秒表正常走,为‘1’时秒表暂停。最大计时99秒99。

   显示效果如下图,未做动态视频。请参考以主代码或下载工程文件,验证功能。

   工程文件:

网友A:
楼主的国产FPGA秒表评测,不错

下篇准备测评什么,好期待

下次贴代码可以直接贴到 -高级模式-代码框,显示效果要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国产FPGA秒表评测,不错 下篇准备测评什么,好期待   下次贴代码可以直接贴到 -高级模 ...

多谢捧场!

已经添加到代码框了,但是没有VHDL或Verilog的格式选项,所以效果不是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