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等数学中高斯公式的物理含义是什么?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huo_hu   参与回复

请问高等数学中高斯公式的物理含义是什么?

网友A:

奇怪,居然问数学中某公式的物理含义。

你怎么不问勾股定理的物理含义?勾股定理有物理含义吗?一元二次方程有物理含义吗?

网友:
“线段” 是数学概念。

你给我说说:“线段” 的物理意义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高等数学中高斯公式的物理含义是什么?   奇怪,居然问数学中某公式的物理含义。 你怎么 ...

谢谢。问一些公式的物理含义,是很正常的,比如路程相对时间的一阶导数是速度,路程相对于时间的二阶导数是加速度,这不是很有意义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问一些公式的物理含义,是很正常的,比如路程相对时间的一阶导数是速度,路程相对于时间的二阶导数 ...

『比如路程相对时间的一阶导数是速度,路程相对于时间的二阶导数是加速度』

这句就不对。

位移对时间的一阶导数才是速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问一些公式的物理含义,是很正常的,比如路程相对时间的一阶导数是速度,路程相对于时间的二阶导数 ...

位移对时间的一阶导数是速度,但你能说一阶导数的物理意义就是速度吗?绝对不能。一阶导数还可以描述很多很多物理过程,例如温度变化率等等。电荷对电压的一阶导数是电容量,你能说一阶导数的物理意义是电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位移对时间的一阶导数是速度,但你能说一阶导数的物理意义就是速度吗?绝对不能。一阶导数还可以描述很多 ...

感谢。看来是我问错了,我的意思是想问一下 高斯公式  用在电磁场的什么场合,怎么个用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看来是我问错了,我的意思是想问一下 高斯公式  用在电磁场的什么场合,怎么个用法?

原来的问题是:『请问高等数学中高斯公式的物理含义是什么?』

现在的问题是:『高斯公式  用在电磁场的什么场合,怎么个用法?』

物理可不仅仅是电磁学,还有力学、光学、热力学……

高斯公式也不仅仅在电磁学中用到,在力学、光学、热力学……都有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看来是我问错了,我的意思是想问一下 高斯公式  用在电磁场的什么场合,怎么个用法?

『高斯公式  用在电磁场的什么场合,怎么个用法?』

你学到电磁学时,自然就会用到。需要用到时,知道高斯定理是怎么回事,拿过来用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看来是我问错了,我的意思是想问一下 高斯公式  用在电磁场的什么场合,怎么个用法?

无论是力学、电磁学、光学……需要用到高斯公式时,不要 “高斯公式是什么来着?” 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看来是我问错了,我的意思是想问一下 高斯公式  用在电磁场的什么场合,怎么个用法?

高斯公式讨论的是 “通量” ,它和场的 “散度” 联系在一起。但凡牵涉到 “通量” 的地方都会用到高斯公式。不仅仅电磁学中有 “通量”,力学、光学……中也有。听说过 “光通量”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看来是我问错了,我的意思是想问一下 高斯公式  用在电磁场的什么场合,怎么个用法?

斯托克斯公式讨论的是 “环流” ,它和场的 “旋度” 联系在一起。但凡牵涉到 “环流” 的地方都会用到斯托克斯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