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存储深度越大越好吗?

楼主:
示波器的存储深度越大越好吗?

网友:
模拟示波器时代没有的名词

存储深度等于“记录长度”,存储深度越大,可以记录长的波形信息,当然记录的多也就拖累示波器很慢,

够用就行

网友:
受限于运算速度和显示频率。如果这些余量都很大,你说的就是真理。

网友:
并不是越多越好。大部分都是外置存储器

网友:
主要是看什么用,如果波形需要输出到电脑上仔细分析,存储深度大好,只是在示波器上看,就不用太大的存储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