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功率DCDC降压电路问题

楼主:
下面是一个大功率DCDC降压电路,由TL494控制的电路,输出12.5V,输入18-35v,输出最大电流60A的大功率DCDC电路。

问题:

1.图中的TL431用法是什么意思?

2.TL431的内部含有一个2.5V的基准电压,当限流后输出电压下降到小于2.5V时,431才开始导通,图中的稳压管D4起什么作用?

3.这个电路的原和副边是共地的,为什么还用光耦呢?,用TL494内部误差放大器不就行了么

网友:
『1.图中的TL431用法是什么意思?』

TL431这样联接,根本不能工作。恐怕原图有错误。

网友:
『图中的稳压管D4起什么作用?』

前一回复已经说过:TL431这样联接根本不能工作。串联D4后仍不能工作。

网友:
『3.这个电路的原和副边是共地的,为什么还用光耦呢?,用TL494内部误差放大器不就行了么』

是的,没有必要使用光耦。

网友:
『用TL494内部误差放大器不就行了么』

图中TL494内部放大器已经使用了,而且两个都用上。一个是标注FAM处,从输出端经R15R27R28分压联接到TL494的1脚。另一个是标注IS处,联接到TL494的16脚。

网友A:
图中TL494的引脚排列实在令人不解,其9~16脚顺序刚好与说明书中相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中TL494的引脚排列实在令人不解,其9~16脚顺序刚好与说明书中相反。

内地的风格是严格按管脚顺序排列,沿海的风格是方便别人看图。不过楼主这种画法没起到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内地的风格是严格按管脚顺序排列,沿海的风格是方便别人看图。不过楼主这种画法没起到作用   ...

内地的风格有其道理:原厂说明书就是这样排列。沿海的风格也有其道理:功能上有联系的引脚接近使得容易观看。

但是楼主的图两边都不占,这种排列顺序可以说是没有道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内地的风格是严格按管脚顺序排列,沿海的风格是方便别人看图。不过楼主这种画法没起到作用   ...

请看看楼主的第一个问题。我怀疑TL431画错了。此外,那个D4也没有用处。光耦也没有用处。愿闻高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地的风格有其道理:原厂说明书就是这样排列。沿海的风格也有其道理:功能上有联系的引脚接近使得容易观 ...

TI的规格书基本上是这种风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看看楼主的第一个问题。我怀疑TL431画错了。此外,那个D4也没有用处。光耦也没有用处。愿闻高见。

楼主的图多处错误,可能是抄板抄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图多处错误,可能是抄板抄错了

芯片管脚顺序排列习惯风格,影响不影响电路性能呢

不是TLC3786和LM5025A
 原理图用的是TL494芯片,

这个图确实量产的电源板,就是有些元件用法不太理解,比如D4,所以来请教。下面是PCB图,不便于实物拍照了,请理解。

R12   C7  ,这2个元件接在494供电VCC  +15V上, 开机时,瞬间431导通,光耦也导通, 输出电流设置最大点,这个电路能实现实现带满载启动。

请问  1楼中原理图中的稳压管D4起什么作用?

网友:
群里的高手很多呀,讨论问题非常活跃,可惜我有很多年没有关注开关电源的电路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管脚顺序排列习惯风格,影响不影响电路性能呢 不是TLC3786和LM5025A  原理图用的是TL494芯 ...

你这个电路板图,和首帖电原理图并非一一对应。

电路板图左边有个16脚芯片,想必是TL494。该芯片第9脚和第10脚联接(这没错)然后联接到Q3中间那条引脚,但电原理图中标注的是Q2。此外,电原理图中有两个功率MOS管Q3和Q4,但电路板图中是三个功率MOS管Q6Q7Q8。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芯片管脚顺序排列习惯风格,影响不影响电路性能呢 不是TLC3786和LM5025A  原理图用的是TL494芯 ...

你急个啥?IC是啥都有眼睛看!你的原理图有三大问题,量产个毛线

一、 9,10脚是E极输出,必须要接一个下拉电阻,否则PWM输出无0;

二、R3太大

三、431接法有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急个啥?IC是啥都有眼睛看!你的原理图有三大问题,量产个毛线 一、 9,10脚是E极输出,必须要接一个 ...

大佬,帮忙分析一下此电路中的TL431具有什么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佬,帮忙分析一下此电路中的TL431具有什么作用。

431才3个脚,内部就一个基准源和一个OC的运放,不会去看规格书吗?你不如辞职去跑滴滴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31才3个脚,内部就一个基准源和一个OC的运放,不会去看规格书吗?你不如辞职去跑滴滴算了

 那麻烦大侠,帮助分析一下下面的这个电路,

请问图中电阻R43的作用是什么?

电路是如何做到将输出电压稳定在设定值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麻烦大侠,帮助分析一下下面的这个电路, 请问图中电阻R43的作用是什么? 电路是如何做到 ...

简单问题要靠自已去学习!!!别人那有时间精力给你码几百字啊?企业里帮年轻人解决问题还经常请吃饭塞一包中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问题要靠自已去学习!!!别人那有时间精力给你码几百字啊?企业里帮年轻人解决问题还经常请吃饭塞一 ...

如何做到将输出电压稳定在设定值的,是否与R42和R43分压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E:
PowerAnts 发表于 2021-12-30 13:01 简单问题要靠自已去学习!!!别人那有时间精力给你码几百字啊?企业 ...

你认为R42,R43是干嘛的?

R42与C42形成一个零点,影响相位裕度,跟电压值有啥关系?

R43与光耦并联,其电流需要流过大于431最小稳定电流,15K有啥用?

以0.5mA的最小稳定电流,光耦还有0.4mA

CTR以0.2计,光耦输出可拉0.08mA, FB电压受R27压降限制达3.1V,最小占空比受限,作为反激的话,有啥后果?用脑子想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