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运放电路是什么作用呢?

楼主:
最近看到一个电路,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只能猜到R10是个反馈电阻,其它就不会分析了。

网友:
此电路中流过R12的电流与运放同相输入端电压成正比,也就是说0~5V电压可以控制流过R12的电流。

网友:
如果7501是表示7500欧,那么对应5V输入电压的Q3集电极电流约为1.333mA。

网友A:
如果输入为0V时,U1相当于一个过零比较器,Q3不导通,如果输入为5V时,Q3导通后,U1形成负反馈,U1的输出电压等于输入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输入为0V时,U1相当于一个过零比较器,Q3不导通,如果输入为5V时,Q3导通后,U1形成负反馈,U1的输出电 ...

『如果输入为5V时,Q3导通后,U1形成负反馈,U1的输出电压等于输入电压』

Q3发射极电压等于2倍输入电压,即10V,因R11两端电压经R10R9分压后才等于输入电压。U1输出电压则还要加上Q3发射结压降。

网友:
高手真多呀,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