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哈识图人工智能视觉传感器】三、颜色识别及串口通讯初测

楼主:
操作了几次,感觉都不得要领,仔细学习了开发文档。

通过功能键(可左右拨动的中间键)及左右拨动很容易通过菜单进行设置。

一直掌握不了的学习功能,终于在仔细阅读文档后理解了。

设置完成后,A)需要在十字光标出现后,按下学习键(可拨动键右侧的点按按键)不松开,

B)出现“学习中”,出现黄色框后可松开,C)此时会弹出学习4-3-2-1的延时确认界面;

需要学习第二种颜色的,需要此时按学习键确认,然后继续A)到C)的过程,确认第二种颜色,......。

学习完成后,就可以识别颜色了。

颜色识别的学习和使用就先到这里。

网上看到好多测友都在评测串口通讯,也忍不住试了一下。

用杜邦线连接串口TTL模块,能看到屏幕点亮

然后在串口软件中设置参数,就用默认的9600,8, N,1连接参数

发送2C 3C的knock的测试响应命令后,

能收到确认的2E 3E响应。

后面的协议,没有中文版,感觉有点蒙,尤其是ARROWS,不知道是不是指十字光标?

   建议厂方出个中文版的协议说明哈。

网友A:
识别颜色操作这么简单,识别率怎么样?

网友B: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C:
所以动手前先读文档是必须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没有哦,只是以前很少看文档,遇到问题才看文档。这次评测之前,遇到了很多问题,才看的文档。😓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识别颜色操作这么简单,识别率怎么样?

颜色识别率受光照的影响比较大,还是得在一定得光照度之下才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动手前先读文档是必须哒

是的是的,都是经验和教训😂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颜色识别率受光照的影响比较大,还是得在一定得光照度之下才比较好

就是训练和识别时的光照需要一致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训练和识别时的光照需要一致是吧?

一致的光照条件是效果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