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电流

楼主:
大佬们  黄色是mos管驱动信号,蓝色是mos的D,为什么mos管关断那么慢呢?OUT直接接变压器上面了,求解!!!

网友:
『黄色是mos管驱动信号,蓝色是mos的D』

第一幅图片中黄色和蓝色波形肯定不是推挽同一侧管子的波形。你测量的,显然是一侧的门极电压和另一侧的漏极电压。

网友:
这样子啊,多谢多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