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FPGA高云GW1N-4系列开发板测评】——8、使用外置JTAG下载器(黑金USB Cable)

楼主:
   【国产FPGA高云GW1N-4系列开发板测评】——8、使用外置JTAG下载器(黑金USB Cable)

   最近有小伙伴想使用外置JTAG下载器调试GW1N-4开发板,本人也有此想法,奈何某宝上高云官方下载器价格不太亲民。之前对几款高云开发板和官方下载器有一些了解,手头有xilinx下载器或许可以试一下。

   对照开发板原理图,板载下载器使用的是FT232HL芯片,并且无外置EEPROM芯片。应该是使用了FT232HL的默认设置,并且使用FTDI公司的默认驱动,高云调用FTDI的底层库来实现下载器功能。因此借用其它厂商的基于FT232HL、FT2232HL、FT4232HL芯片的下载器来调试高云FPGA成为可能。

   之前买过黑金的xilinx开发板,配套有“USB Cable”下载器。

   “USB Cable”下载器接口定义如下,为连接方便使用2.54插针的10Pin下载接口。

   好奇心驱使,开盖后的下载器,主芯片为FT232HL,黑金出厂时已磨掉了丝印。那怎么能知道它是FT232Hl芯片呢,接着往下看。

   之前用过FTDI的芯片,安装有FT Prog软件,不妨把下载器插上扫描一把。下图是同时插着高云开发板和USB Cable下载器时,扫描出来的芯片。红框框出来的为FPGA开发板上芯片,可以看到“FT232H”,与板上实际焊接符合。(根据以往对FTDI产品的了解“FT232HL"的字母"L"应该LQFP封装的意思,还有一款FT232HQ是QFN封装。)

   扫描到的第二个芯片芯片仍旧是“FT232H”,说明黑金USB Cable使用的芯片的确是FT232HL。(同时还有产品描述和厂商有Digilent字样,说明黑金有可能也是嫖的Digilent方案)

   打开Gowin Programmer编程器环境,“USB Cable Setting”,弹出设置窗口,“Query”查询下载器,在输出窗口看到查询到有两个下载器,只是默认是Gowin型号,需要点“Cable”的下拉菜单手动选择黑金下载器。

   选择下载器后,保存设置。

   将开发板上的4个下载器选择跳线帽,由默认处于右边的USB跳到左边的JTAG侧,同时按照定义将J5的下载器插座与黑金下载器使用2.54杜邦头散线连接,需要连接6条线,这里就不一一罗列了。

   开发板上电,找个程序(使用上一贴中的秒表程序)下载到开发板,在输出窗口中可看到下载成功提示。与板载下载器下载时不同之处是,多了两行黄绿色字警告,这个属于正常,毕竟不是高云下载器,忽略即可。(上一贴地址:【国产FPGA高云GW1N-4系列开发板测评】——7、数码管显示秒表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90210-1-1.html

   下载程序后,看到DONE、READY灯正常亮表示下载成功,同时数码管正常显示秒表功能。

   本实验实现了,通过黑金下载器USB Cable给高云开发板下载程序的功能。

   本实验的关键点是基于FT232HL的下载器,其它基于FT2232HL、FT4232HL等芯片的下载器应该也是可以的。比较常见的xilinx下载器HS1、HS2、HS3、SMT2、MST3,Lattice下载器都是基于FT232HL或FT2232HL方案,有这些型号下载器的同学,想使用外置JTAG下载器的话,就不需要重新买了,实验的初衷也是想着一物多用。

   祝小伙伴们玩得愉快!

网友A:
哈哈 省钱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省钱大法:)

必须的!

利用率最大化,买多也是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