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IGBT的外置添加的栅源电容的电流应该怎样算

楼主:
我想问一下各位大神,如下图所示IGBT的驱动电路中的,外置添加的这个栅源和发射极并联的这个电容Cgs的瞬时流过的最大电流应该怎样算?

(图上输入的电压是方波,电压范围是-10V到15v之间,频率是500HZ,RG-=0.5R,Cgs=33nf.)

网友:
这个电容有减缓IGBT开通、关断过程,抑制电流变化率di/dt和电压变化率du/dt,但也会增加IGBT的开通损耗,,,

楼主先讲一下为什么选取Cgs=33nf这个值

网友:
『这个电容Cgs的瞬时流过的最大电流应该怎样算?』

理想情况,输入电压为-10V~15V方波,那么电流最大发生在方波跳变之时。跳变之前假定输入瞬时值为-10V,跳变后为15V(正跳变),电容两端电压在跳变前已经稳定在-10V,那么电容中电流最大值为(15V-(-10V)) / 0.5Ω = 50A,方向在图中是自上而下。负跳变仅仅是电容中电流方向相反。

网友:
3楼所述,是理想情况,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大,因为电路中总有分布电感,驱动信号源内阻也不可能为零,跳变也不可能不需要时间。

网友:
倒是2楼提出的问题很好:为什么选取Cgs=33nF这个值。甚至可以问:为什么要外置添加Cgs这个电容?

网友A:
这个电容其实是我在板子上看到的别人的设计,我想知道通过它的瞬时最大电流,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算,你们能给我讲一下吗,大概的值 也行,其实实际33nf还并了个0.1uf电容和一个10K电阻,IGBT的门极电阻为1.25R。这样的情况cgs大概会有多少电流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其实是我在板子上看到的别人的设计,我想知道通过它的瞬时最大电流,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算,你们能给 ...

『我想知道通过它的瞬时最大电流,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算』

怎么算,在3楼已经说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