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数字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档测量逆变电路生成的方波电压显示为什么比理论值小很多?

楼主:
使用数字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档测量逆变电路生成的方波电压显示只有0.3V,实际应该有10V左右呀。

我导师给我一个无线供电发射接收电路,接收侧输出的功率为4.8W左右;发射侧发射线圈电流有1.5A,按照转换功率40%计算,发射侧电压应该是10V左右呀。结果使用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档位测量只显示0.3V;

我查资料说无线供电电路都是使用逆变电路将电流转化为方波,会不会是这个原因;无线供电电路频率为78.7KHz。

网友:
『使用数字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档测量逆变电路生成的方波电压显示为什么比理论值小很多?』

你那个方波,频率是多少?再看看你的数字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正常工作的频率范围是多少。

网友:
『使用数字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档测量逆变电路生成的方波电压显示为什么比理论值小很多?』

建议使用示波器代替数字万用表,看看你的方波幅度有多大。

网友:
先用示波器测量一下接收方的波形和幅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数字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档测量逆变电路生成的方波电压显示为什么比理论值小很多?』 建议使用示波器 ...

没有示波器

网友:
『没有示波器』

搞开关电源,又没有示波器,确实很困难。

网友: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定制设计生产适应各种恶劣环境的直流专换器

广泛应用于军警装备 无人机系留 公路直流系统 电厂高压高温设备 特高压输变电数据采集取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