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信可ESP-S3-12K(三)----来个esp-box移植

楼主:
  esp-box是ESP-BOX 是乐鑫信息科技发布的新一代 AIoT 应用开发平台。ESP32-S3-BOX 是对应的 AIoT 应用开发板,搭载支持 AI 加速的 ESP32-S3 Wi-Fi + Bluetooth 5 (LE) SoC。ESP32-S3-BOX 为用户提供了一个基于语音助手 + 触摸屏控制、传感器、红外控制器和智能 Wi-Fi 网关等功能,开发和控制智能家居设备的平台。

  那么官网上出售是329,看着可玩性也还行,源码和硬件相关也开源出来了,

    那么能否在安信可这块开发板上运行呢,我看了下模组资源,嗯,乐鑫出的模组还真不少,使用ESP32-S3-WROOM-1,但是看了列表,还真有点多,怎么确定是哪个型号呢。

     不妨可以看下源码的readme,也许能看到一些信息,由下图可知道,这个box使用了最高规格的模组, ESP32-S3-WROOM-1-N16R8,也就是16M flash,8M OSPI psram(8线SPI)。而对于安信可这个模组,8M flash,8M QSPI psram,资源不同,肯定要有所改动配置

网友:
1、我们直接编译box的一个例子,image_display例子,先不改动他的配置,直接烧录到开发板上,发现报错了,从报错原因可以看到,使用OSPI的话,会把psram识别成4M,导致分配内存不足报错。所以我们需要改变总线方式,切换到QSPI。

 切换选择Quad Mode PSRAM.

 出现效果,发现  卡在0x40379368: call_start_cpu1 at /home/rcsn/lrc/software/esp/esp-idf/components/esp_system/port/cpu_start.c:164,这个说明已经从一两级引导进入到了APP。

网友:
    为什么会卡在cup_start初始化那里,我们这时候需要看下源码,卡在的函数call_start_cpu1,从里面可看到,会初始化一个打印log的串口

 我们打开menuconfig,跳到console配置上,可以看到,box默认的console是USB serial/JTAG输出,由于开发板没有引出USB座子,所以肯定也看不了输出。我们这里需要改变为串口0作为console

 勾选UART0作为console

 再次烧录,发现已经初始化有了打印,只是还报错一个触摸为检测错误。

网友:
 触摸报错问题就好解决了,直接硬件初始化注释掉触摸初始化既可。

 再次烧录,已经OK。可见,按照安信可这个模组的资源,是可以移植进去的。不过后续的语音离线识别,需要一些语音文件,对于8M FLASH,可能就有些许不够用了。

 由图知道,已经可以开始运行demo了。后续再接个同样的屏幕试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