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拉低电压的情况有人遇到过吗?

楼主:
我有一个电路需要使用3.3V给传感器供电,使用TPS7A88稳压3.3V后经过0603的1欧姆电阻后又接了一颗村田的0805 47uF电容,电容的耐压是50V。

简化电路如下图:

实际使用时刚上电短时间内工作正常,过一段时间传感器输出就会"漂浮不定",经过检查是VO端的电压波动在1~4mV左右,VO与传感器断开时1R电阻两端电压20mV左右,说明VO端会有电流经过47uF的电容流到地。

去掉47uF电容后工作正常,重新焊上同一批电容后工作一段时间又会出现上述情况。

现在考虑可能是PCB应力(可能性比较小)或者是电烙铁焊接时温度过高(焊接时使用了自制的非恒温烙铁),我觉得温度的可能性比较大,不过把电容拆下来后使用电容表测量容值又正常。

这种情况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A:
没遇到过,不拆47uF电容,把1欧姆的电阻换成0欧姆的电阻看看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B:
把47uF电容换成10uF试试

网友C:
电阻上测出电压没道理,需要考察是否为浮空感应噪声导致的误判。怀疑电容漏电,直接用电池串电流表测试看看。

网友C:
某些LDO不能使用一定容量以上的陶瓷电容做滤波,可能引起振荡,注意是否这个问题导致。

网友:
『电容拉低电压的情况有人遇到过吗?』

怀疑是你的电容漏电。建议按照4楼chunyang所说用电池串联电流表测试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不拆47uF电容,把1欧姆的电阻换成0欧姆的电阻看看会不会有问题。

我现在已经换了新的电容,目前电路工作正常。

在不带负载时VO端电压被拉低了20mV左右,电压波动厉害,去掉电容即使不焊也能正常工作。

以前遇到过单片机复位引脚在板子上测量对地短路,换新的复位电容后单片机工作正常,测量换下来的电容也正常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47uF电容换成10uF试试

还没试,感觉和容值关系应该不大,TPS7A88输出电流1A,传感器实际工作电流不超过100mA。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上测出电压没道理,需要考察是否为浮空感应噪声导致的误判。怀疑电容漏电,直接用电池串电流表测试看看 ...

电阻的电压相当于VO端相对于3.3V端电压被拉低了20m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某些LDO不能使用一定容量以上的陶瓷电容做滤波,可能引起振荡,注意是否这个问题导致。

LDO数据手册里提到使用10uF以上,没提最大限制,测试数据里有100uF的参考,应该不是容量大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LDO数据手册里提到使用10uF以上,没提最大限制,测试数据里有100uF的参考,应该不是容量大的原因。

是电容材质决定的ESR参数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已经换了新的电容,目前电路工作正常。 在不带负载时VO端电压被拉低了20mV左右,电压波动厉害, ...

该情况是电容应力导致的形变使内部短路了……

网友E:
可以试试将电阻改为0R, 电容保持不变,也有可能是电阻的问题概率更大.

网友F:
有几点可疑,

1,村田的0805 47uF、50V ,我没见过这么大容量这么高电压还是0805的电容。 可能是假电容。

2,一定去掉1欧姆电阻试试。

网友G:
没有给出20mv的“波动”波形、频率,所以给方案比较盲目。

建议增加1欧姆前的电容。以减少输出波动对电源的耦合,产生高次谐波的自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几点可疑, 1,村田的0805 47uF、50V ,我没见过这么大容量这么高电压还是0805的电容。 可能是假电容 ...

同问,超过10uf的电容,0805封装的很少很少。

网友:
这个电容很多年马上就要用没了,容值和耐压我一直记得是47uF50V,也可能记错。牌子也可能是TDK的。

原来的120V可调电源坏了,手里只有20V的,我刚刚找了一个变压器试了一下,拆下来的电容40V可以正常工作,实际应用才3.3V不应该是耐压的问题。

容值万用表测的不是很准,显示40uF左右

封装就是紫框里的,和其它板子上的对比。

@annysky2012 @tagetage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试试将电阻改为0R, 电容保持不变,也有可能是电阻的问题概率更大.

应该不是电阻的问题,去掉传感器供电后电阻的另一端只有一个47uF的电容,去掉电容都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有给出20mv的“波动”波形、频率,所以给方案比较盲目。 建议增加1欧姆前的电容。以减少输 ...

这次出问题时我用示波器测过,示波器本身噪声比较大看不出明显变化。

用万表测量时发现电压跳动,变化频率通过传感器数据变化能反应出来。大概十几Hz左右不规律变化。

上一次出问题时比较严重, 用示波器能看到明显变化,大概几十上百毫伏的波动,大概一秒钟几次,或者一秒一次左右,我画了一个线,大概就是这样变化。

网友:
这是电源负载过小的断续调整过程造成的,只能增大电容容量,另外,如果是几A的电源,建议一定要由个小负载,例如在电源上并联个470的电阻,防止“静态”时电源出现反复调整过程产生更多的“波”动。